电源线接地用作电子设备的接地参考

楼主(2023-02-28):
电气系统接地不是所有接地点都相同的完美接地电位。如果在连接到电气系统接地和相互连接的电子设备中不考虑,可能会存在相当大的接地电位差,这可能会导致问题(信号的共模电压、接地导体的电流等)。从接地点到电压测量接地点通常为 0.2 至 5V rms,虽然很少见,但在广泛分离的接地点之间高达 65V rms。请记住,如果附近发生雷击,由于接地系统/地球,同一接地系统上的“a 点到 b 点”可能会出现非常高的电位差。
    安装接地连接时,需要测量其质量是否足以满足特定安装的需求。接地电阻通常使用 3 桩电位下降法测量。从理论上讲,在完整的接地系统上实现的终测量值与地球上任何其他接地系统的电阻相同。良好的接地系统测量值应在 5 到 10 欧姆之间。设计良好的 5 欧姆接地系统通常被认为是防雷接地系统的选择。

    应在实际接地系统安装之前进行 4 桩电阻率测量。该程序告诉工程师系统地理范围内哪些区域的土壤导电性强,以及发生这种情况的深度。结果将表示为电阻(单位为欧姆 - 厘米/米),并将决定接地系统的设计。接地系统的终 3 电位接地电阻读数是用大约 100 到 300 Hz 源电位测量的系统阻抗。该测量值是接地系统处理电力设施接地故障的能力。必须有足够的电流流入大地以使适用的交流断路器跳闸。

    循环接地电流会产生自己的电噪声,因此应避免。原则上,它们很容易停止。只需将所有东西保持在相同的电位或电压即可。电流只会在具有电位差的两点之间流动。如果我们用粗电线将所有东西接地,那么所有东西都应该处于“等电位”并且没有电流流动。毫不奇怪,这被称为“等电位接地”,这正是 J-STD-607-A 试图实现的目标。困难在于以实际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将建筑物中的所有东西甚至数据中心中的所有东西都与沉重的铜条焊接在一起是不现实的。

    “隔离地”在设计合理的数据中心中没有立足之地。将金属底盘拧入金属机柜的那一刻,就建立了另一条接地路径——而且也不是很好。每件设备都做同样的事情,直到有多个接地路径,没有一个是非常低阻抗的,所有路径都穿过细线,并通过不同长度的不同路径到达建筑物地面。由于产生许多不同的电平,结果是静态接地不良和循环电流负载。在终会适得其反的事情上浪费金钱。

楼主:
隔离地”在设计合理的数据中心中没有立足之地。将金属底盘拧入金属机柜的那一刻,就建立了另一条接地路径——而且也不是很好。

网友A:
感谢分享,练好基本功很重要

网友A: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A: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A: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A: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A: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A: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A: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A: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A: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