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学习什么是CMOS逻辑IC

楼主(2023-02-28):
什么是CMOS呢?
使用互补的p沟道和n沟道MOSFET组合的电路称为CMOS(互补MOS),是一个集成电路的设计工艺。CMOS是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并行或串行FLASH芯片,通常用于生产ram和exchange应用系统,在计算机领域,是用来保存BIOS的硬件配置和用户对某些参数的设定,例如指存储计算机基本启动信息(如日期、时间、启动设置等)地RAM芯片。
什么是CMOS逻辑IC?
CMOS逻辑IC以各种方式组合MOSFET来实现逻辑功能。其中由一对p沟道和n沟道MOSFET组成的逻辑门称为反相器。

CMOS逻辑IC分类及各系列概述:

包括标准CMOS、高速CMOS、升级版CMOS、特高速和低压与超低压系统等不同指标的产品。

                东芝CMOS IC系列图

CMOS逻辑IC由于功耗和成本以及复杂度的平衡性最好,是实际应用中最常用的一种

楼主:
在计算机领域,是用来保存BIOS的硬件配置和用户对某些参数的设定,例如指存储计算机基本启动信息

网友A:
由 CPU 的相关部分执行该指令

网友A:
楼主,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A:
当端口P1.0输出高电平时,小灯D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