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配电系统无论如何都要接地

楼主(2023-02-28):
对于接地系统和不接地系统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果隔离变压器下游的电路足够小,没有足够的电容和漏电阻来电击,那么理论上不接地系统是可以工作的。但是谁来检查电路是否有意外接地?从一条腿到地面的重要泄漏路径会危及未接地系统的安全性。将高压系统供电的低压系统接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保护低压“东西”免受意外高压的影响。变压器绝缘击穿,高压线跨接低压线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将高压施加到低压电路上。电路接地后,高压线会遇到接地故障电流并跳闸。同样对于接地的低压,在这种情况下低压电路看到的电压将受到限制。这与其说是为了人员安全,不如说是为了避免房屋被烧毁。
    至于将接地线连接到每个插座,这个想法是如果所有工具/设备的外壳都通过第三个插脚和插座接地,那么设备中的故障(例如热导线短路到外壳)将短路接地导体并返回服务入口面板,使断路器跳闸。外壳上产生的电压很轻微,除非您通过单独的电路接地,否则您不会受到严重伤害。双绝缘工具/器具被排除在第三个 prongIIRC 之外,因为它们需要两个故障(线到框架,框架到外壳)并且被认为是非常遥远的。经验表明这是可行的,但由于绝缘故障,或者更重要的是人为因素(愚蠢或错误),它并不是万无一失的。是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事故中,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隔离变压器代替接地。例如,在一些医院和电子实验室应用中,他们使用隔离变压器来浮动所有东西——如果没有返回路径就不能震动。只要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隔离变压器并且不会发生故障,这项工作就可以进行。

楼主:
在一些医院和电子实验室应用中,他们使用隔离变压器来浮动所有东西——如果没有返回路径就不能震动。只要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隔离变压器并且不会发生故障,这项工作就可以进行。

网友A: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A: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A: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A: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A: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A: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A: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A: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A: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