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是如何在电磁波中传输的

楼主(2023-02-28):
电磁波是能量的一种,凡是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会释放出电磁波。且温度越高,放出的电磁波波长就越短。

电磁波是电磁场的一种运动形态。变化的电场会产生磁场(即电流会产生磁场),变化的磁场会产生电场。变化的电场和变化的磁场构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统一的场,这就是电磁场,而变化的电磁场在空间的传播形成了电磁波(同向且互相垂直的电场与磁场在空间中衍生发射的震荡粒子波)。即电磁波是以波动的形式传播的电磁场,具有波粒二象性。

                图1:同向且互相垂直的电场与磁场

                图2:以波动形式传播的电磁场-电磁波

信号是如何在电磁波中传输的

举例:无线电广播中,发射端,先将声音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然后将电信号由高频振荡的电磁波带着向周围空间传播;接收端,人们利用接收机接收到这些电磁波后,再将其中的电信号还原成声音信号。

在电视中,发射端,声音信号的处理与无线电广播一致、同时将图像的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然后将这两种信号一起由高频振荡的电磁波带着向周围空间传播;接收端,电视接收机接收到这些电磁波后将其中的电信号还原成声音信号和光信号,从而显示出画面和声音。

楼主:
发射端,声音信号的处理与无线电广播一致、同时将图像的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然后将这两种信号一起由高频振荡的电磁波带着向周围空间传播;

网友A: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A: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A: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A: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A: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A: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A: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A: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