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STM32F4] 调试工具之 J-Scope

楼主(2023-02-28):
调试工具之 J-Scope
  今天想介绍一下Segger公司一款调试神器,你不需要集成任何源代码到你的目标工程里面去,就可以查看目标板运行时,嵌入式系统里面的各种变量,并且以波形实时显示出来,而且可以导出记录的数据,方便做数据分析。
  第一步,上www.segger.com官网下载J-Scope软件或者我根据我下面提供的百度云盘链接。这一款软件目前只支持J-Link,上篇所讲的STMstudio只支持Stink。大家注意区分。
  第二步,编译目标工程,根据编译器生成不同后缀文件,支持axf、elf、out文件,Keil MDK-ARM:编译之后,会在你工程中Objects目录下生成一个.axf调试文件,IAR EWARM:编译之后,会在你工程中Exe目录下生成一个.out调试文件,我们以Keil MDK-ARM为例进行讲解,芯片为STM32f407ZGT6烧录程序文件到目标板;
  第三步,安装好J-Scope后,运行J-Scope程序,选择新建工程,进行配置,如图1所示:
图1 J-Scope配置
其中:
1)设置目标板微处理器架构,目前支持Cortex-M0,M1,M3,M4,M7, RX100,RX200和RX600构架微处理器,Stm32为M4系列,因此选择Cotrex-M4。
2)设置是J-Link和目标板的连接速率,选择3000Khz
设置模式,我们选择HSS模式即可,RTT模式需要添加代码。HSS速度比HSS要慢。
设置是采样率,采样率高的话,导出的数据文件会很大,如果只是想查看数据波形,采样率应该是高一点好;
4)找到编译目标工程后生成的axf文件,文件路径最好不要有中文,不然会出现莫名Bug。
   第四步,配置好后,选择你需要监视的变量,每个源文件里面的全局变量都可以选择,如图2,我监测全局变量t的累加值:
  对要监测的变量打钩。
图2 J-Scope监视变量选择
   第五步,单击采样按钮,开始监视第四步选择的变量,如图3所示:我们可以看到t的数值在慢慢增加。
图3 J-Scope波形数据记录与显示
   最后,我们也可以把记录下来的数据导出来,导出数据文件为csv格式,数据内容如图4所示:

  我们对数据格式进行整理即可,左边是时间,右边是数据。
  以上就是对J-Scop介绍,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RLnMdDyPzqThYIEd53BkA
提取码:rtz7

网友A(2023-06-16):
没有网盘链接呢

网友B:
头一次听说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听说这个软件

还挺好用

网友C:
如何在J-Scope中设置RTT控制块的搜索位置?

网友D:
J-Scope的调试功能强大,可以帮助开发人员更好地进行调试和开发,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E:
J-Scope提供了多种调试功能,如实时监控、变量查看、调用堆栈、线程查看等,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

网友F:
J-Scope是一款高级调试工具,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

网友G:
J-Scope通常具有触发功能,可以根据用户定义的条件来触发信号的采样和显示。

网友H:
J-Scope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可视化工具,可以用于查看实时波形数据。

网友I:
J-Scope通常支持数据记录和导出功能。用户可以将采集到的信号数据保存到文件中,以便后续分析和共享。

网友J:
使用J-Link的J-Scope功能查看数据实时波形

网友K:
一些J-Scope工具还支持将数据导出为常见的数据格式,如CSV(逗号分隔值)或MATLAB格式,以便在其他分析工具中使用。

网友L:
J-Scope可以以直观的方式显示信号的波形图。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尺度和显示参数,以便更好地观察信号的变化。

网友M:
J-Scope还提供了一些分析功能,如峰值检测、平均值计算等,以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信号的特性。

网友N:
以使用J-Scope来查看实时波形数据了。

网友O:
使用J-Link的J-Scope功能来查看实时波形数据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网友P:
在J-Scope中,你需要设置正确的时间轴和数据类型。你可以选择在软件中预定义的时间轴,也可以自己定义一个新的时间轴。同时,你需要确保数据类型与你的目标设备相匹配。

网友Q:
J-Scope可以通过与目标设备连接,实时获取设备的信号数据。它可以监测多个信号通道,并以波形图的形式显示这些信号的变化

网友R:
J-Scope是一款高级调试工具

网友S:
有链接吗?

楼主:
目前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网盘链接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RLnMdDyPzqThYIEd53BkA
提取码:rtz7

网友B:
可视化工具好评

网友T:
J-Scope是一款高级调试工具,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 OK

楼主:
引用 网友T:
J-Scope是一款高级调试工具,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 OK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