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L51SD1AE处理器SC卡

楼主(2023-02-28):
ML51SD1AE处理器,SC卡用于UART模式,按照数据手册上给的编程举例配置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处理器对应的管脚上没有数据发出,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2023-04-25):
SC卡是什么?这属于编程的一种卡么?

网友B:
智能卡啊,这个一般都应用在哪里啊?

网友C:
你可以找个关于这SC卡的例程的,就能好一些操作了

网友D:
你是想配置成串口模式么,还是现在就是串口模式啊

网友E:
智能卡模块没用过,但是我知道一般得给个初始化,时序或者波特率得对上才行

网友F: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啊?这个SC卡有demo么?

网友G:
你时序没弄对吧,不然咋能不好使呢

网友H:
你的寄存器发送完之后,返回成功指令了么?

网友I:
sc卡代码要找代理商要才有

网友J:
首先确认SC卡是否工作正常,就是供电之类的,其次在发送数据的时候,一般都有成功标志返回的,你看有没有

网友K:
指令发错了吧,你确认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