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你会读贴片电阻上的阻值吗?

楼主(2023-02-28):
(图片)

网友A(2024-05-06):
精度低的会读  精度高的有时候分不太好

网友B:
相对来说贴片的比引线的要好读多了

网友C:
0欧姆真的可以达到0吗 还是有多接近0欧姆呢?

网友D:
其实这个电阻值的读取还是非常有规律的

网友E:
好像根据精度不同 典型的阻值也会有一定的浮动

网友F:
这个是最普通的百分之五精度的电阻的阻值

网友G:
经常会搞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