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智能小车循迹教程

楼主(2023-02-28):
前言

本篇文章将带大家学习STM32智能小车的循迹功能。

一、红外循迹模块工作原理及接线图红外循迹模块工作原理

电路工作描述
以其中一路为例

楼主:
TCRT5000传感器的红外发射二极管不断发射红外线,当发射的红外线没有被反射回来或者反射回的强度不够大时,红外接收管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此时比较器LM393的2脚的电压低于3脚的电压,输出OUT1为低电平,LED1为点亮状态;当红外反射强度足够且被接收到时,比较器LM3932脚的电压大于3脚的电压,输出OUT1为低电平,LED1为熄灭状态。简单的可以理解为遇到黑线灯亮,遇到白线灯灭。、

楼主:
红外循迹模块和STM32的接线图
此红外循迹模块使用到了4个IO口分别接到了STM32的PA4~PA7。

楼主:
cubeMX配置
将红外循迹的4个IO口都设置为上拉输入模式即可。

楼主:
代码解析
find.c

#include "find.h"
#include "Moto.h"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3;

/*
函数功能:调节小车左右电机PWM
Left:左电机PWM
Right:右电机PWM
*/
void Moto_speed_set(int Left,int Right)
{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3, Right);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4, Left);
}

/*
函数功能:循迹
*/
void Find(void)
{
  //全是白线前进
  if((IO1_read()==0)&&(IO2_read()==0)&&(IO3_read()==0)&&(IO4_read()==0))
  {
    Moto_speed_set(800,800);
    car_move(0);
  }
  //右边有黑线小车向左即左轮加速右轮减速
  else if((IO1_read()==0)&&(IO2_read()==1)&&(IO3_read()==0)&&(IO4_read()==0))
  {
    Moto_speed_set(800,0);
    car_move(0);
  }
  //右边有黑线小车向左即左轮加速右轮减速
  else if((IO1_read()==1)&&(IO2_read()==1)&&(IO3_read()==0)&&(IO4_read()==0))
  {
    Moto_speed_set(800,0);
    car_move(0);
  }
  //右边有黑线小车向左即左轮加速右轮减速
  else if((IO1_read()==1)&&(IO2_read()==0)&&(IO3_read()==0)&&(IO4_read()==0))
  {
    Moto_speed_set(800,0);
    car_move(0);
  }

  //左边有黑线小车向右即右轮加速左轮减速
  else if((IO1_read()==0)&&(IO2_read()==0)&&(IO3_read()==1)&&(IO4_read()==0))
  {
    Moto_speed_set(0,800);
    car_move(0);
  }
  //左边有黑线小车向右即右轮加速左轮减速
  else if((IO1_read()==0)&&(IO2_read()==0)&&(IO3_read()==1)&&(IO4_read()==1))
  {
    Moto_speed_set(0,800);
    car_move(0);
  }
  //左边有黑线小车向右即右轮加速左轮减速
  else if((IO1_read()==0)&&(IO2_read()==0)&&(IO3_read()==0)&&(IO4_read()==1))
  {
    Moto_speed_set(0,800);
    car_move(0);
  }

  //全是黑线停车
  if((IO1_read()==1)&&(IO2_read()==1)&&(IO3_read()==1)&&(IO4_read()==1))
  {
    Moto_speed_set(0,0);
    car_move(2);
  }
}

楼主:
find.h

#ifndef _FIND_H_
#define _FIND_H_

#include "main.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short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红外循迹IO口定义
//传感器从右到左  IO1 IO2 IO3 IO4
#define IO1_read()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4)
#define IO2_read()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
#define IO3_read()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6)
#define IO4_read()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7)

void Find(void);
void Moto_speed_set(int Left,int Right);

#endif

楼主:
总结
循迹代码已经贴出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理解一下循迹算法的编写。

网友A(2024-05-06):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B: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C: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D: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E: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F: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G: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H: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I: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