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 系统架构 &STM32F103 时钟系统

楼主(2023-02-28):
STM32F1 系统架构
这里所讲的 STM32 系统架构主要针对的 STM32F103 这些非互联型芯片。首先我们看
看 STM32 的系统架构图:
STM32 主系统主要由四个驱动单元和四个被动单元构成。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拿了头」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5030185/article/details/126941947

楼主:
下面我们具体讲解一下图中几个总线的知识:

① ICode 总线:该总线将 M3 内核指令总线和闪存指令接口相连,指令的预取在该总线上

面完成。

② DCode 总线:该总线将 M3 内核的 DCode 总线与闪存存储器的数据接口相连接,常量

加载和调试访问在该总线上面完成。

③ 系统总线:该总线连接 M3 内核的系统总线到总线矩阵,总线矩阵协调内核和 DMA 间

访问。

④ DMA 总线:该总线将 DMA 的 AHB 主控接口与总线矩阵相连,总线矩阵协调 CPU 的

DCode 和 DMA 到 SRAM,闪存和外设的访问。

⑤ 总线矩阵:总线矩阵协调内核系统总线和 DMA 主控总线之间的访问仲裁,仲裁利用

轮换算法。

⑥ AHB/APB 桥:这两个桥在 AHB 和 2 个 APB 总线间提供同步连接, APB1 操作速度限于

36MHz,APB2 操作速度全速。

楼主:
对于系统架构的知识,在刚开始学习 STM32 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大概的了解,大致知道是个

什么情况即可。对于寻址之类的知识,这里就不做深入的讲解,中文参考手册都有很详细的讲

解。

楼主:
四个驱动单元是:

内核 DCode 总线;

系统总线;

通用 DMA1;

通用 DMA2;

楼主:
四被动单元是:

AHB 到 APB 的桥:

连接所有的 APB 设备;

内部 FlASH 闪存;

内部 SRAM;

FSMC;

楼主:
下面我们具体讲解一下图中几个总线的知识:

① ICode 总线:该总线将 M3 内核指令总线和闪存指令接口相连,指令的预取在该总线上

面完成。

楼主:
② DCode 总线:该总线将 M3 内核的 DCode 总线与闪存存储器的数据接口相连接,常量

加载和调试访问在该总线上面完成。

楼主:
③ 系统总线:该总线连接 M3 内核的系统总线到总线矩阵,总线矩阵协调内核和 DMA 间

访问

楼主:
④ DMA 总线:该总线将 DMA 的 AHB 主控接口与总线矩阵相连,总线矩阵协调 CPU 的

DCode 和 DMA 到 SRAM,闪存和外设的访问。

楼主:
⑤ 总线矩阵:总线矩阵协调内核系统总线和 DMA 主控总线之间的访问仲裁,仲裁利用
轮换算法。

楼主:
⑥ AHB/APB 桥:这两个桥在 AHB 和 2 个 APB 总线间提供同步连接, APB1 操作速度限于

36MHz,APB2 操作速度全速。

楼主:
STM32F103 时钟树概述

时钟系统是 CPU 的脉搏,就像人的心跳一样。所以时钟系统的重要性就不言而

喻了。 STM32F103的时钟系统比较复杂,不像简单的51单片机一个系统时钟就可以解决一切。

于是有人要问,采用一个系统时钟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 STM32 要有多个时钟源呢? 因为首

先 STM32 本身非常复杂,外设非常的多,但是并不是所有外设都需要系统时钟这么高的频率,

比如看门狗以及 RTC 只需要几十 k 的时钟即可。同一个电路,时钟越快功耗越大,同时抗电磁

干扰能力也会越弱,所以对于较为复杂的 MCU 一般都是采取多时钟源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楼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STM32F103 的时钟系统图:

在 STM32 中,有五个时钟源,为 HSI、 HSE、 LSI、 LSE、 PLL。

楼主:
HSI 是高速内部时钟, RC 振荡器, 频率为 8MHz。

楼主:
HSE 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 4MHz~16MHz。我们的开发板接的是 8M 的晶振。

楼主:
LSI 是低速内部时钟, RC 振荡器,频率为 40kHz。 独立看门狗的时钟源只能是 LSI,同时 LSI 还可以作为 RTC 的时钟源。

楼主:
LSE 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 32.768kHz 的石英晶体。 这个主要是 RTC 的时钟源。

楼主:
PLL 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 HSI/2、 HSE 或者 HSE/2。倍频可选择为2~16 倍,但是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 72MHz。

那么这 5 个时钟源是怎么给各个外设以及系统提供时钟的呢?这里我们将一一讲解。

楼主:
A. MCO 是 STM32 的一个时钟输出 IO(PA8),它可以选择一个时钟信号输出, 可以

选择为 PLL 输出的 2 分频、 HSI、 HSE、或者系统时钟。这个时钟可以用来给外

部其他系统提供时钟源。

楼主:
B. 这里是 RTC 时钟源,从图上可以看出, RTC 的时钟源可以选择 LSI, LSE,以及

HSE 的 128 分频。

楼主:
C. 从图中可以看出 C 处 USB 的时钟是来自 PLL 时钟源。 STM32 中有一个全速功能

的 USB 模块,其串行接口引擎需要一个频率为 48MHz 的时钟源。该时钟源只能

从 PLL 输出端获取,可以选择为 1.5 分频或者 1 分频,也就是,当需要使用 USB

模块时, PLL 必须使能,并且时钟频率配置为 48MHz 或 72MHz。

楼主:
D. D 处就是 STM32 的系统时钟 SYSCLK,它是供 STM32 中绝大部分部件工作的时

钟源。系统时钟可选择为 PLL 输出、HSI 或者 HSE。系统时钟最大频率为 72MHz,

当然你也可以超频,不过一般情况为了系统稳定性是没有必要冒风险去超频的。

楼主:
E. 这里的 E 处是指其他所有外设了。从时钟图上可以看出,其他所有外设的时钟最

终来源都是 SYSCLK。 SYSCLK 通过 AHB 分频器分频后送给各模块使用。

楼主:
这些模块包

括:

①、 AHB 总线、内核、内存和 DMA 使用的 HCLK 时钟。

②、通过 8 分频后送给 Cortex 的系统定时器时钟,也就是 systick 了。

③、直接送给 Cortex 的空闲运行时钟 FCLK。

④、送给 APB1 分频器。 APB1 分频器输出一路供 APB1 外设使用(PCLK1,最大

频率 36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2、 3、 4 倍频器使用。

⑤、送给 APB2 分频器。 APB2 分频器分频输出一路供 APB2 外设使用(PCLK2,

最大频率 72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1 倍频器使用。

楼主:
其中需要理解的是 APB1 和 APB2 的区别, APB1 上面连接的是低速外设,包括电源接口、

备份接口、 CAN、 USB、 I2C1、 I2C2、 UART2、 UART3 等等, APB2 上面连接的是高速外设包括 UART1、 SPI1、 Timer1、 ADC1、 ADC2、所有普通 IO 口(PA~PE)、第二功能 IO 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