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基于LORA的电气设备开关量远程监测系统

楼主(2023-02-28):
基于LORA的电气设备开关量远程监测系统
项目简介:
根据某公司的技术需求,将原有线传输的监控系统进行改进,实现电气设备开关量的远程无线实时监测。要求传输距离达500M,当电气设备开关断开后,上位机串口屏上对就指示灯能实现闪烁提示功能;当电气设备开关接通时,上位机串口屏上对应的指示灯常亮的效果。
系统的硬件组成部分及功能如下:
控制器选用CH32V307评估板作为本次系统开发的核心模块,主要实现开关量的采集及串口的通信功能;
无线模块选用一对LORA模块,主要实现数据的定向传输模式;
自制PCB板,利用光耦PC817实现电气设备的开关量与控制器的隔离;
焊接线路板,利用8个按键模拟电气设备的开关输入;
显示部分选用淘晶驰的串口屏实现远程开关量的实时监测功能;
  系统的软件部分:
针对CH32V307评估板(下位机)采用MounRiver Studio软件进行开发;
数据采集的流程如下:
1、利用CH32V307的PE口采集开关量(隔离后)的输入(低电平有效);
2、配置PA和PE口;
3、初始化PA9和PA10,作为串口,外接LORA模块;
4、配置LORA的模块地址和通信信道;
5、循环发送模块地址、通信信道和采集数据;
上位机部分采用USART HMI软件作为淘晶驰智能串口屏集成开发环境。
1、界面设计和字库的建立;
2、采用定时器触发串口循环接收下位机的数据;

网友A(2024-05-07):
lora通讯的最远可靠的通讯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B:
这种通讯方式抗干扰的能力变现出众吗

网友C:
通讯数据的多少以及通讯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系统的功耗

网友D:
一条总线上能带的子节点的个数是多少呢

网友E:
该通讯方式需要通讯双方进行握手操作吗

网友F:
这种通讯远程监控的设备对周围环境有没有较高的要求呢

网友G:
LORA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KM级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A:
lora通讯的最远可靠的通讯距离是多少呢

乡村无任何遮挡,并且是较好的天线,大概1.5到2KM左右,天线差点的话,也就1KM左右,甚至还不到1KM,假如是城市且有高楼的情况下,也就100到200米,在城市使用的话,必须加后级功放,达到1W输出的话,传输距离能到达2KM,甚至更多。假如加功放后,在乡村使用,距离可以达到8KM左右。还有就是芯片的接收部分不要弄的太复杂,一个电容跟电感,加收发切换电路即可,最关键的是天线到芯片输入脚越短越好,这个芯片最牛.逼的是他的接收灵敏度,超级高,所以必须把接收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