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在设计APM32F103最小系统板时出现的晶振问题

楼主(2023-02-28):
在设计APM32F103最小系统板的时候,由于晶振电路没有布置好,导致晶振不起振,开发板无法正常工作。
晶振电路在最小系统板里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很多板子因为晶振放置不当导致不起振的问题。
解决这种问题的参考办法有:
1.晶振距离芯片晶振输入引脚要近。
2.晶振下方不能出现其他网络线(地没有关系)。
3.按照参考电路上给的值选择合适的电容。
4.负载电容的回流地要短。
5.走线时先经过电容再进入晶振。

判断晶振的是否
将晶振焊在电路上,使用示波器可以判断晶振是否正常工作。使用APM32F103开发
板,在板子正常运行下,测试到晶振正常情况下,测量出来晶振为8M。

网友A(2023-04-11):
晶振这个咋说呢,只要没有强干扰,啥事儿没有

网友B:
你是不是设计电路这块不规范啊?

网友C:
一般晶振都不会不起振的,只要焊接OK

网友D:
你只要没有强大的干扰源靠近晶振就行了

网友E:
可以出现其他网络的,只是网络也不要与晶振的频率相当

网友F:
你这R2其实可以不焊接的

网友G:
电路设计挺好的啊,还做了包地处理

网友H:
属实需要引脚尽量要近一些,不然很难弄

网友I:
第五条其实都可以,但是最优解是先过电容,再过晶振

网友J:
主要是看匹配电容是不是正确的,参数不对,就不会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