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34SREA1下载LVGL8.3显示问题

楼主(2023-02-28):
显示成这样,是哪里问题,第一次搞屏,完全懵逼。那个帧率也显示不出来,显示个黑框

网友A:
看样子,屏的驱动接口有问题啊。

我买了2块不一样的屏 都是这种现象

网友B:
您这边看看是否添加了spiflash的flm文件呢?

@天奕 :您得添加spiflash的FLM
没有加那个spiflash 算法 里面就一个swm341 flash 的

网友B:
您按照附件的操作来试试看

SWM34S图片加载到LVGL流程(SF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按照附件的操作来试试看

不知道为什么 英文不能显示,控件显示正常,这个就是在8.3demo基础上面该得,背景颜色显示正常,我换过背景颜色,就是英文一直没显示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 = 0;
    uart_init();
//    printf("hello world.\n");
    systick_init();
//rgb_init();
//    while(1);
    lv_init();
    lv_port_disp_init();
//    lv_port_indev_init();

//#if LV_USE_DEMO_WIDGETS
//    lv_demo_widgets();
//#elif LV_USE_DEMO_BENCHMARK
//    lv_demo_benchmark();
//#elif LV_USE_DEMO_MUSIC
//    lv_demo_music();
//#endif
    lv_obj_t *sw = lv_switch_create(lv_scr_act());
    lv_obj_set_size(sw,60,30);
    lv_obj_align(sw,LV_ALIGN_CENTER,0,0);
    lv_obj_add_state(sw, LV_STATE_CHECKED);

    lv_obj_t *lable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lv_label_set_text(lable,"hello");

    lv_obj_set_style_bg_color(lable,lv_color_hex(0xff00),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bg_opa(lable,100,LV_STATE_DEFAULT);
    while (1 == 1)
    {
        lv_timer_handler();
        swm_delay_ms(5);
        i++;
        if(i ==200)
        {
            lv_obj_add_state(sw, LV_STATE_CHECKED);
        }
        if(i ==400)
        {
            lv_obj_clear_state(sw, LV_STATE_CHECKED);
            i = 0;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 英文不能显示,控件显示正常,这个就是在8.3demo基础上面该得,背景颜色显示正常,我换过 ...

您是否按照pdf的流程图去进行操作呢?添加了spiflash的flm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否按照pdf的流程图去进行操作呢?添加了spiflash的flm文件?

没有,我不明白  我都没有使用图片,为什么还要那样操作,我现在只想能够把英文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我不明白  我都没有使用图片,为什么还要那样操作,我现在只想能够把英文显示出来。 ...

您这边使用的例程是NOSFC的8.3还是8.3,要是单纯8.3得添加相对应的spiflash.flm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边使用的例程是NOSFC的8.3还是8.3,要是单纯8.3得添加相对应的spiflash.flm文件
...

F:\09.SWM341\05.TFTLCD驱动例程\00.SWM34Sxxxx 驱动 TTL-RGB TFTLCD应用例程\02.基于LVGL纯净版\不针对任何版本屏驱最小系统板应用 只做参考  如要应用需要根据对应屏驱最小系统板调整端口\SWM341_lvgl8.3.1_220824   这个目录下的,我晚上回去再添加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F:\09.SWM341\05.TFTLCD驱动例程\00.SWM34Sxxxx 驱动 TTL-RGB TFTLCD应用例程\02.基于LVGL纯净版\不针对 ...

这得添加对应的flm文件

网友C:
感觉高度和宽度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D:
这个是代码的问题吗?

网友E:
是不是配置的屏幕有问题

网友F:
没有开启帧率输出吗?

网友G:
这个使用模拟器看看效果。

网友H:
LVGL8.3的教程有吗?

网友I:
LVGL8.3跟LVGL7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