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的管脚分配

楼主(2023-02-28):
一、摘要
  将Quartus II中FPGA管脚的分配及保存方法做一个汇总。
二、管脚分配方法
  FPGA 的管脚分配,除了在QII软件中,选择“Assignments ->Pin”标签(或者点击按钮) ,打开Pin Planner,分配管脚外,还有以下2种方法。
方法一:Import Assignments步骤1:
  使用记事本或类似软件新建一个txt文件(或csv文件),按如下格式编写管脚分配内容(不同的开发版,其内容也不同,本文以我使用的DIY_DE2开发板为范例)。【这种方式格式最为简单】
注意:To和Location两个关键字中间有一个半角逗号。
图1 pin.txt
步骤2:
  在QII软件中,选择“Assignments -> Import Assignments”。如图所示,导入xxx.txt或者xxx.csv文件即可

图2 导入pin.txt
步骤3:
  在QII软件中,选择“Assignments -> Pin”标签(或者点击 按钮) ,打开Pin Planner,验证管脚是否分配正确。
图3 验证管脚是否分配正确

楼主:
方法二:导入source xxx.tcl文件步骤1:
  在QII软件中,使用“Assignments -> Remove Assignments”标签,移除管脚分配内容,以确保此次操作,分配的管脚没有因为覆盖而出现错误的情况。

图4 Remove Assignments
注:在未执行任何管脚分配操作新工程中,可跳过步骤1。
步骤2:
  使用记事本或类似软件新建一个tcl文件,按如下格式编写管脚分配内容(不同的开发版,其内容也不同,本文以我使用的DIY_DE2开发板为范例)。
注意关键字set_location_assignment和-to的用法。

图5 pin.tcl

楼主:
步骤3:
执行pin.tcl
方法1:在QII软件中,使用“View -> Utility Windows -> Tcl Console”标签,打开Quartus II Tcl Console。执行语句:
图6 source pin.tcl
方法2:在QII软件中,使用“Tools -> Tcl Scripts …”标签,打开Tcl Scripts。

图7 Tcl Scripts
选择pin.tcl,选择“Run”标签,执行Tcl文件。
步骤4:
同方法1的步骤3。

楼主:
三、FPGA管脚分配文件保存方法
  使用别人的工程时,有时找不到他的管脚文件,但可以把他已经绑定好的管脚保存下来,输出到文件里。

方法一:
  查看引脚绑定情况,quartus -> assignment -> Pins,打开FPGA引脚界面,在这个界面的菜单中可以保存引脚文件为csv格式(表格形式)和tcl格式。

步骤:File -> Export… -> 选择保存名字和保存格式。

方法二:
  直接输出管脚配置,assignmengt -> Export assignmengt,可以保存配置为qsf格式,该格式可以用记事本查看,在该文件中同样包含了引脚信息。注意:保存时会在原工程文件夹下新建一个文件夹。

  至于元件的其它配置方式,可以在qsf文件和tcl文件中用语句来设置,也可以在Assignment -> device,界面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