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c8t6芯片的外部最小系统没有晶振也能工作为什么呢?

楼主(2023-02-28):
我知道这个芯片内部是有振荡电路的,但是我看好多帖子都说外部的时钟电路没有的话不能烧录程序和正常运行,但是我看到一个最小系统没有晶振也能正常工作,是因为没有使用到寄存器吗?

网友A:
都有内部振荡电路了没有外部时钟肯定能烧录和运行;不正常运行有可能是启动后切换外部时钟(实际没有),或者内部时钟达不到精度要求;

网友B:
没有外部HSE也是可以正常烧录程序的,你说的那些帖子是误导人还是楼主理解错误了。

网友C:
运行可以用内部晶振运行,不过烧录跟这个晶振没啥关系的

网友D:
你看到应该是上个时代的帖子. 没有晶振肯定能正常运行的. 甚至外置 晶振坏了. 程序还能切换到内部跑.
烧录, 是否依赖晶振这个不知道.

网友E:
有内部震荡电路了外部就可以啊

网友F(2024-05-11):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G: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H: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I: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J: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K: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L: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M: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N: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O: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