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红外NEC协议解码

楼主:
前言
红外通信协议是一种基于红外线的传输技术,广泛使用的家电遥控器几乎都是采用的红外线传输技术,由于红外线为不可见光,对环境影响很小,红外线遥控不会影响其他家用电器,也不会影响临近的无线电设备。红外遥控的编码方式目前广泛使用的是: PWM(脉冲宽度调制)的 NEC 协议和 PhilipsPPM(脉冲位置调制) 的 RC-5 协议的。本文分享NEC协议接收端的解码程序。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Net_Walke」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4142812/article/details/125728587

楼主(2023-02-28):
红外NEC协议
通信协议分为发送端和接收端,接收端的波形与发射端刚好相反。
NEC IR 协议使用 32 位帧格式对密钥进行编码,如下所示

楼主:
1、NEC 帧格式

楼主:
在标准的NEC协议中,地址码1为地址码0的反码,而在许多遥控器中,地址码0和地址码1共同作为红外遥控器的编码值。

楼主:
发射端的波形

楼主:
每个位都使用如图所示的脉冲距离进行传输。
逻辑“0”:562.5μs高电平,562.5μs低电平,总时长为1.125ms
逻辑“1”:562.5μs高电平,1.6875ms低电平,总时长为2.25ms

楼主:
在遥控器上按某个键时,传输的消息将按顺序包含以下内容:

引导码:持续9ms 高电平,4.5ms低电平,作为启动信号;
紧接着是32bit的数据,按照上述的NEC帧格式的顺序;最后以562.5μs脉冲高电平结尾,表示一帧消息传输结束。

楼主:
数据位的四个字节首先发送最低有效位。
下图示例展示了NEC 红外传输帧的格式,以地址为 00h (00000000b) 和 ADh (10101101b) 的命令码为例。

楼主:
传输一个消息帧总共需要 67.5ms。它需要27ms来传输16位地址(地址+地址反码)和16位命令(命令+命令反码)。

楼主:
重复码
如果遥控器上的键保持按下状态,则会发射重复码,通常在完整的一帧消息结束后约40ms后发送;重复码将继续以 108 ms的间隔发出,直到红外遥控按键被释放。

楼主:
重复码按顺序包含以下内容:

9ms 前导高电平
2.25ms的低电平
562.5μs的高电平来标记一帧重复码的结束。

楼主:
波形如下图所示

楼主:
接收端程序解码
由于接收端的波形与发射端的波形刚好相反,在下述程序中,只需要一个定时器即可解码红外NEC协议,包含了红外重复码的检测,可区别红外遥控长按和短按事件。

楼主:
#define IR_I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   // PA1 红外接收DQ引脚
unsigned char ir_code[4];      // 解码值保存变量
unsigned char ir_decode_ok_flag = RESET;    // 解码成功标志位

/*
    NEC红外编码: 引导码 + 地址码 + 地址码(取反) + 数据 + 数据(取反)
      引导吗:0.56ms(低电平) + 2.25ms(高电平)
       数据1: 0.56ms(低电平) + 1.12ms(高电平)
*/
// 红外解码程序,100us定期执行就可以,将该函数放在100us的定时器中即可。
void Ir_Decode(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l_cnt = 0;                            // 低电平时间计数
    static unsigned int h_cnt = 0;                            // 高电平时间计数
    static unsigned int l_cnt_save = 0;                       // 保存低电平时长
    static unsigned int h_cnt_save = 0;                       // 保存高电平时长
    static unsigned char falling_edge_valid_flag = RESET;      // IR电平由高变低标志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rcv_sync_ok_flag = RESET;             // 同步码接收成功标志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_value = 0;                        // 位解码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_rcv_cnt = 0;                      // 位接收个数变量
    if( RESET == IR_IN )
    {
        if( 0 == l_cnt )    // IR由高变低后立马记录上次测得的高电平时长
        {
            h_cnt_save = h_cnt;
            falling_edge_valid_flag = SET;
        }

        l_cnt ++;
        if( l_cnt > 1600 )    // 防止计数溢出
        {
            l_cnt = 1600;
        }
        h_cnt = 0;  // 计数清零

    }
    else
    {
        if( 0 == h_cnt )   // IR由低变高后立马记录上次测得的低电平时长
        {
            l_cnt_save = l_cnt;
        }

        h_cnt ++;
        if( h_cnt > 1600 )   // 防止计数溢出
        {
            h_cnt = 1600;
        }

        l_cnt = 0;  // 计数清零

                if(ir_decode_ok_flag == 1)
                {
                                if(h_cnt > 1200)
                                ir_decode_ok_flag = 2;                //  短按
                }

    }

    if( SET == falling_edge_valid_flag )
    {
        falling_edge_valid_flag = RESET;

        /* 位解码 */
        if( ((l_cnt_save >= 3)&&(l_cnt_save <= 9)) &&          // 560us低电平, 560us高电平
            ((h_cnt_save >= 3)&&(h_cnt_save <= 9)) )
        {
            bit_value = 0;
        }
        else if( ((l_cnt_save >= 3)&&(l_cnt_save <= 9)) &&    // 560us低电平,1680us高电平
                  ((h_cnt_save >= 14)&&(h_cnt_save <= 20)) )
        {
            bit_value = 1;
        }
        else
        {
            bit_value = 2;
        }

        if( SET == rcv_sync_ok_flag )
        {
            if((1 == bit_value) || (0 == bit_value) )
            {
                if( bit_rcv_cnt < 8 )
                {
                    ir_code[0] |= (bit_value<< (bit_rcv_cnt%8));
                }
                else if( bit_rcv_cnt < 16 )
                {
                    ir_code[1] |= (bit_value<< (bit_rcv_cnt%8));
                }
                else if( bit_rcv_cnt < 24 )
                {
                    ir_code[2] |= (bit_value<< (bit_rcv_cnt%8));
                }
                else if( bit_rcv_cnt < 32 )
                {
                    ir_code[3] |= (bit_value<< (bit_rcv_cnt%8));
                }

                if( bit_rcv_cnt >= 31 )
                {
                    ir_decode_ok_flag = SET;
                    rcv_sync_ok_flag = RESET;
                }

                bit_rcv_cnt ++;
            }
            else
            {
                rcv_sync_ok_flag = RESET;                 // 位接收错误,重新解码
            }
        }

        if( ((l_cnt_save >= 87)&&(l_cnt_save <= 93))  &&
            ((h_cnt_save >= 42)&&(h_cnt_save <= 48)) )            // 同步码,9ms低电平,4.5ms高电平
        {
            rcv_sync_ok_flag = SET;
            bit_rcv_cnt = 0;
            ir_code[0] = 0;
            ir_code[1] = 0;
            ir_code[2] = 0;
            ir_code[3] = 0;
        }
                else if(((l_cnt_save >= 87)&&(l_cnt_save <= 93))  &&
                        ((h_cnt_save >= 20)&&(h_cnt_save <= 25)) )
                {
                                printf("repeate code\r\n");
                                ir_decode_ok_flag = 3;                //长按
                }

    }
}

网友A(2024-05-06):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B: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C: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D: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E: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