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NEC红外遥控器解码

楼主(2023-02-28):
STM32 NEC红外遥控器解码
红外遥控编码格式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STM32显示遥控器按下的数字代码
代码片
总结
原文链接:https://www.yourcee.com/newsinfo/2925876.html

红外遥控编码格式
现有的红外遥控包括两种方式:PWM(脉冲宽度调制)和PPM(脉冲位置调制)。两种形式编码的代表分别为NEC 和PHILIPS 的RC-5、RC-6 以及将来的RC-7。
NEC 格式的特征:
1:使用38 kHz 载波频率
2:引导码间隔是9 ms + 4.5 ms
3:使用16 位客户代码
4:使用8 位数据代码和8 位取反的数据代码

楼主:
NEC 协议通过脉冲串之间的时间间隔来实现信号的调制(英文简写PWM) 。 逻辑“0”是由0.56ms的38KHZ载波和0.56ms 的无载波间隔组成; 逻辑“1”是由0.56ms 的38KHZ 载波和1.68ms 的无载波间隔组成; 结束位是0.56ms 的38K 载波。

楼主:
PPM(脉冲位置调制):以发射载波的位置表示“0”和“1”。从发射载波到不发射载波为“0”,从不发射载波到发射载波为“1”。其发射载波和不发射载波的时间相同,都为0.68ms,也就是每位的时间是固定的。RC5 编码相对简单一些:

楼主:
得到一组数字: 110, 11010, 001101根据编码定义:
第一位是起始位S通常是逻辑1
第二位是场位F通常为逻辑1, 在RC5 扩展模式下它将最后6位命令代码扩充到7 位代码(高位MSB) , 这样可以从64 个键值扩充到128 个键值。
第三位是控制位C它在每按下了一个键后翻转, 这样就可以区分一个键到底是一直按着没松手还是松手后重复按。

楼主:
其后是五个系统地址位:11010=1A, 最后是六个命令位:001101=0D。

楼主: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红外接收电路通常被厂家集成在一个元件中,成为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内部电路包括红外监测二极管,放大器,限副器,带通滤波器,积分电路,比较器等。红外监测二极管监测到红外信号,然后把信号送到放大器和限幅器,限幅器把脉冲幅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而不论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的距离远近。交流信号进入带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可以通过30khz到60khz的负载波,通过解调电路和积分电路进入比较器,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还原出发射端的信号波形。注意输出的高低电平和发射端是反相的,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接收的灵敏度。

楼主:
红外接收头的种类很多,引脚定义也不相同,一般都有三个引脚,包括供电脚,接地和信号输出脚。根据发射端调制载波的不同应选用相应解调频率的接收头。

楼主:
红外接收头内部放大器的增益很大,很容易引起干扰,因此在接收头的供电脚上须加上滤波电容,一般在22uf以上。有的厂家建议在供电脚和电源之间接入330欧电阻,进一步降低电源干扰。

楼主:
STM32显示遥控器按下的数字代码

楼主:
代码片、
//红外遥控初始化
//设置IO以及定时器3的输入捕获
void Remote_Init(void)
{

        RCC->APB1ENR|=1<<1;           //TIM3 时钟使能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GPIOB->CRL&=0XFFFFFFF0;        //PB0 输入
        GPIOB->CRL|=0X00000008;        //上拉输入
        GPIOB->ODR|=1<<0;                //PB0 上拉

        TIM3->ARR=10000;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最大10ms溢出
        TIM3->PSC=71;                          //预分频器,1M的计数频率,1us加1.
        TIM3->CCMR2|=1<<0;                //CC3S=01         选择输入端 IC3映射到TI3上
        TIM3->CCMR2|=3<<4;          //IC3F=0011 配置输入滤波器 8个定时器时钟周期滤波
        TIM3->CCMR2|=0<<2;          //IC3PS=00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3->CCER|=0<<9;                 //CC3P=0        上升沿捕获
        TIM3->CCER|=1<<8;                 //CC3E=1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TIM3->DIER|=1<<3;           //允许CC3IE捕获中断
        TIM3->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MY_NVIC_Init(1,3,TIM3_IRQn,2);//抢占1,子优先级3,组2

}

楼主:
//遥控器接收状态
//[7]:收到了引导码标志
//[6]:得到了一个按键的所有信息
//[5]:保留
//[4]:标记上升沿是否已经被捕获
//[3:0]:溢出计时器
u8         RmtSta=0;
u16 Dval;                //下降沿时计数器的值
u32 RmtRec=0;        //红外接收到的数据
u8  RmtCnt=0;        //按键按下的次数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楼主:
{
    u16 tsr;
        tsr=TIM3->SR;

    if(tsr&0X01)//溢出
        {
                if(RmtSta&0x80)//上次有数据被接收到了
                {
                        RmtSta&=~0X10;                                                //取消上升沿已经被捕获标记
                        if((RmtSta&0X0F)==0X00)RmtSta|=1<<6;//标记已经完成一次按键的键值信息采集
                        if((RmtSta&0X0F)<14)RmtSta++;
                        else
                        {
                                RmtSta&=~(1<<7);//清空引导标识
                                RmtSta&=0XF0;        //清空计数器
                        }
                }
        }
        if(tsr&(1<<3))//CC3IE中断
        {
                if(RDATA)//上升沿捕获
                {
                        TIM3->CCER|=1<<9;                                 //CC3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TIM3->CNT=0;                                        //清空定时器值
                        RmtSta|=0X10;                                        //标记上升沿已经被捕获
                }else //下降沿捕获
                {

                        Dval=TIM3->CCR3;                                //读取CCR3也可以清CC2IF标志位
                          TIM3->CCER&=~(1<<9);                        //CC3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if(RmtSta&0X10)                                        //完成一次高电平捕获
                        {
                                if(RmtSta&0X80)//接收到了引导码
                                {

                                        if(Dval>300&&Dval<800)                        //560为标准值,560us
                                        {
                                                RmtRec<<=1;        //左移一位.
                                                RmtRec|=0;        //接收到0
                                        }else if(Dval>1400&&Dval<1800)        //1680为标准值,1680us
                                        {
                                                RmtRec<<=1;        //左移一位.
                                                RmtRec|=1;        //接收到1
                                        }else if(Dval>2200&&Dval<2600)        //得到按键键值增加的信息 2500为标准值2.5ms
                                        {
                                                RmtCnt++;                 //按键次数增加1次
                                                RmtSta&=0XF0;        //清空计时器
                                        }
                                }else if(Dval>4200&&Dval<4700)                //4500为标准值4.5ms
                                {
                                        RmtSta|=1<<7;        //标记成功接收到了引导码
                                        RmtCnt=0;                //清除按键次数计数器
                                }
                        }
                        RmtSta&=~(1<<4);
                }
        }
   TIM3->SR=0;//清除中断标志位
}

楼主:
//处理红外键盘
//返回值:
//         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
//其他,按下的按键键值.
u8 Remote_Scan(void)
{
        u8 sta=0;
    u8 t1,t2;
        if(RmtSta&(1<<6))//得到一个按键的所有信息了
        {
            t1=RmtRec>>24;                        //得到地址码
            t2=(RmtRec>>16)&0xff;        //得到地址反码
            if((t1==(u8)~t2)&&t1==REMOTE_ID)//检验遥控识别码(ID)及地址
            {
                t1=RmtRec>>8;
                t2=RmtRec;
                if(t1==(u8)~t2)sta=t1;//键值正确
                }
                if((sta==0)||((RmtSta&0X80)==0))//按键数据错误/遥控已经没有按下了
                {
                         RmtSta&=~(1<<6);//清除接收到有效按键标识
                        RmtCnt=0;                //清除按键次数计数器
                }
        }
    return sta;
}

楼主:
// 共阴数字数组
// 0,1,2,3,4,5,6,7,8,9,A,B,C,D,E,F, .,全灭
u8 smg_num[]={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0x01,0x00};
u8 key=0;  //按键值
u8 num=0x00;//数值
u8 num1=0x00;//数值
u8 smg_wei=6;//数码管位选
u8 smg_duan=0;//数码管段选
u8 smg_flag=0;//数码管显示标志 0:正常显示 1:不显示(消除鬼影)
u8 t=0;
int main(void)

楼主: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ED_SMG_Init();         //数码管初始化
    TIM4_Init(19,7199);     //数码管2ms定时显示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while(1);
}

楼主: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TIM4中断
{

        if(TIM4->SR&0X0001)//溢出中断
        {
        key = Remote_Scan();//获取红外遥控键值
                 if(key)
                 {
                        switch(key)
                        {
                                case 104:num1=0x00; num = smg_num[1]; BEEP=0;break; //按键'1'
                                case 152:num1=0x00;num=smg_num[2];BEEP=0;break;     //按键'2'
                                case 176:num1=0x00;num=smg_num[3];BEEP=0;break;     //按键'3'
                                case 48:num1=0x00;num=smg_num[4];BEEP=0;break;      //按键'4'
                                case 24:num1=0x00;num=smg_num[5];BEEP=0;break;      //按键'5'
                                case 122:num1=0x00;num=smg_num[6];BEEP=0;break;     //按键'6'
                                case 16:num1=0x00;num=smg_num[7];BEEP=0;break;      //按键'7'
                                case 56:num1=0x00;num=smg_num[8];BEEP=0;break;      //按键'8'
                                case 90:num1=0x00;num=smg_num[9];BEEP=0;break;      //按键'9'
                                case 66:num1=0x00;num=smg_num[0];BEEP=0;break;      //按键'0'
                                case 82:num1=0x00;num=smg_num[17];BEEP=0;break;     //按键'DELETE'
                                case 162:num1=smg_num[1];num=smg_num[0];BEEP=0; break;//按键'POWER'
                                case 98:num1=smg_num[1];num=smg_num[1];BEEP=0;  break;//按键'UP'
                                case 226:num1=smg_num[1];num=smg_num[2];BEEP=0; break;//按键'ALIENTEK'
                                case 34:num1=smg_num[1];num=smg_num[3];BEEP=0;  break;//按键'LEFT'
                                case 2:num1=smg_num[1];num=smg_num[4];BEEP=0;   break;//按键'PLAY'
                                case 194:num1=smg_num[1];num=smg_num[5];BEEP=0; break;//按键'RIGHT'
                                case 224:num1=smg_num[1];num=smg_num[6];BEEP=0; break;//按键'VOL-'
                                case 168:num1=smg_num[1];num=smg_num[7];BEEP=0; break;//按键'DOWN'
                                case 144:num1=smg_num[1];num=smg_num[8];BEEP=0; break;//按键'VOL+'
                        }

楼主:
                 }else
                 {
                        BEEP=1;
                 }
                 if(smg_wei==6)//数码管位
                 {
                         smg_duan = num1;
                 }
                 else if(smg_wei==7)//数码管位
                 {
                         smg_duan = num;
                 }
                 if(smg_flag) LED_Write_Data(0x00,smg_wei);//消除鬼影(段码不显示)
                 else           LED_Write_Data(smg_duan,smg_wei);//正常显示
                 LED_Refresh();//数码管数据更新
                 smg_flag=!smg_flag;
                 if(smg_flag==0)//正常显示才更新位码
                 {
                         smg_wei++;
                     if(smg_wei==8) smg_wei=6;
                 }
                 t++;
                 if(t==250)//LED0每500MS闪烁
                 {
                        t=0;
                        LED0=!LED0;
                 }
        }
        TIM4->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楼主:
总结
通过本实验了解了NEC红外遥控解码的基本原理。红外遥控器的键码都是固定的,不同的遥控器的键码可能会不一样。红外遥控器也可以用红外发射管自己搭建发射电路,单片机程序进行编码,红外接收头根据编码规则进行解码。

网友A(2024-05-06):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B: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C: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D: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E: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F: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G: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H: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I: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J: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