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定时器生成类光电编码器ABZ相脉冲

楼主(2023-02-28):
为解决编码器不自带正交脉冲输出的问题,多数采用FPGA或CPLD的逻辑电路解决方案。为了实现方便和节约成本,能不能直接用MCU来实现呢?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用MCU实现的啊

网友B:
好像STM32带有正交编码定时器吧

网友C:
MCU能解决的,其实MCU就是解决比较麻烦

网友D:
我觉得你要是可以用FPGA的话,用FPGA也是OK的

网友E:
MCU当然是没问题,MCU的性能现在也是可以的了

网友F:
都可以,就是代码得自己去写,比较麻烦

网友G:
其实用CPLD也不是很贵,就是开发起来需要单独开发

网友H:
可以用MCU,但是建议用个性能高点的

网友I:
之前用FPGA或者CPLD的,不建议你去修改降成本,容易出现BUG

网友J:
是可以用MCUMCU的话建议用F103以及以上的性能能比较好

网友K(2023-05-06):
可以用MCU实现的,

网友L:
应该可以,就是速度不如fpga快吧

网友M:
用MCU当然是没问题,MCU的性能现在也是可以的了

网友M:
是可以用MCU,MCU的话建议用F103以及以上的性能能比较好

网友N(2023-12-28):
单片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解决它是相当麻烦的

网友O(2024-03-08):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P: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Q: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R: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

网友S:
就导通接地放掉

网友T: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U: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V: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W: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