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 基于新定义NBK-EBS003 IoT扩展板的互联网时钟和温度牌

楼主(2023-02-28):
首先感谢xld0932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实例:【新提醒】新定义NBK-EBS003 IoT功能扩展板,云端与显示的契合!
本来想给EBS003扩展板的ESP-12F刷支持MQTT的固件,从而可以和MQTT通讯进行IoT数据上报和远程控制。但烧录没成功,应该是引脚处理不当。
后来基于xld0932的实例,进行了完善,实现了这个小小的互联网时钟和温度牌。
xld0932的实例完成了99.99%的工作,我只做了0.01%的修改,特此感谢。

要使用xld0932提供的实例,首先需要做两件事情:
  • 准备一个让ESP-12F连接的WiFI,也就是SSID和密码
  • 在心知天气注册一个账号,开通免费服务,获取对应的秘钥

以上的两个信息,因为涉及到个人定制,所以我稍微修改了实例提供的代码,将修改的部分,集中于config.h文件中: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config.h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King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18-Jan-2023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CONFIG_H__
#define __CONFIG_H__

/* Includes ----------------------------------------------------------------------------------------------------------*/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s ----------------------------------------------------------------------------------------------------------*/
#include "rd8_conf.h"

/* Includes ----------------------------------------------------------------------------------------------------------*/
#include "TimeSlice.h"

/* Includes ----------------------------------------------------------------------------------------------------------*/
#include "ESP12.h"
#include "LED.h"
#include "MCU.h"
#include "OLED.h"
#include "RGB.h"
#include "json.h"

#define SSID "OpenBSD"
#define PASS "********"
#define WIFI_CONN_STR "AT+CWJAP="" SSID "",""PASS"""

#define API_KEY "S**************g"
#define API_CITY "beijing"
#define API_URL "https://api.seniverse.com/v3/weather/now.json?key=" API_KEY "&location=" API_CITY "&language=zh-Hans&unit=c"
#define API_REQUEST_STR "GET " API_URL "\r\n"
#endif

/*****************************************************END OF FILE******************************************************/

对应的WiFi连接部分,则修改位置在ESP12.c文件中:
    /* 连接WiFi */
    /* AT+CWJAP="SSID","PASS" */
    if (ESP12_AT_SendCommand(WIFI_CONN_STR, "OK", 8000) == 0)
    {
        if (ESP12_AT_SendCommand(NULL, "OK", 8000) == 0)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 0, "WiFi Connect Error!", 16);
            return;
        }
    }

对应心知天气数据获取的部分,同样修改该文件:
void ESP12_TxHandler(void)
{
    if (1 == ESP12_InitFlag)
    {
        /* 每间隔5秒获取一次天气信息, 服务器限制每分钟最多20次!!! */
        ESP12_SendString(API_REQUEST_STR);
    }
}

上述API Key的获取,可以访问心知天气(https://www.seniverse.com/),注册后开通免费服务,在从如下界面获取:

由于心知天气返回的是json字符串:
  1. {"results":[{"location":{"id":"****************","name":"北京","country":"CN","path":"北京,北京,中国","timezone":"Asia/Shanghai","timezone_offset":"+08:00"},"now":{"text":"晴","code":"1","temperature":"6"},"last_update":"2023-03-01T00:10:13+08:00"}]}

C51资源有限,所以原实例简单起见,直接显示从temperature往后的所有字符如。
经过摸索,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化的可用于C51的json解析代码,虽然功能极其有限且不完善,但是用于此处的解析足够了: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JSON_H__
#define __JSON_H__

/***************************************
name: JSON C函数库 头文件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
name: 函数声明
input:
output:
description:
***************************************/
char json_check(char *str); // JSON 校验函数
char json_get_value(char *json, char *json_key, char *json_value); // JSON获取键值
char json_check_value(char *str1, char *str2); // JSON 键值对比函数

#endif

/*****************************************************END OF FILE******************************************************/

这个库只能做最基础的处理,json_get_value()用于获取对应key的值。就获取第一个找到的,如果有多个重复的,抱歉。
在这篇分享提供的代码中,已经提供了这两个库,可以直接调用即可。

然后,将显示的部分,进行如下的处理:
if (!bStatus) {
                bStatus = 1;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 0, "Date Time:", 16);
                OLED_ShowString(0, 2, "D: ", 16);
                OLED_ShowString(0, 4, "T: ", 16);
                OLED_ShowString(0, 6, "Temp:", 16);
            }
            OLED_ShowString(50, 6, "        ", 16);
            if(json_get_value((char *)ESP12_Buffer, "temperature", json_value))
            {
                OLED_ShowString(50, 6, json_value, 16);
            }

            if(json_get_value((char *)ESP12_Buffer, "last_update", json_value))
            {
                strncpy(date, json_value, 10);
                strncpy(time, json_value+11, 8);
                OLED_ShowString(18, 2, date, 16);
                OLED_ShowString(18, 4, time, 16);
            }

这个地方,本来想把这个时间作为一个基础,来按秒递增,从而实现互联网时钟的功能。
但是实际调用后发现,这个时间,不是当前的时间,而是当前天气数据更新的时间。所以就不能用作时钟的更新显示了。
后续将会定时调用 https://f.m.suning.com/api/ct.do,来获取最新的时间戳,并结合定时器,来实现按秒走动的时钟。

目前效果如下:

再次感谢 xld0932 提供的实例。

后续完善:
1. 通过在线api获取最新的时间戳,然后用于时钟的显示
2. 研究如何给板载的ESP-12F刷MQTT固件,实现进一步的数据上报和远程控制。

网友A:
怎么解析json格式的数据?

网友B:
这个如何确定的host的ip?

网友C:
这个是http+get实现的吗?

网友D:
有的架构实现不了访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可以实现天气图片的保存吗?

网友F:
如何使用esp8266下载一个文,并保存到单片机上。

网友G:
esp8266可以直接访问心知天气,更简单。

网友H:
AT指令怎么建立连接tcp?

网友I:
esp-01s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J:
获取心知天气,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K:
非常完美的设计,互联网时钟。

网友F:
可以使用arduino开发esp8266吗?

网友L:
这个esp8266的通信频率是115200吗?

网友G:
IoT扩展板功能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析json格式的数据?

使用了一个非常simple的字符串匹配解析js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何确定的host的ip?

这个不用自己处理啊,esp8266联网时会自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http+get实现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架构实现不了访问是什么原因?

具体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使用esp8266下载一个文,并保存到单片机上。

接口读取回来的就是数据,怎么存,看你的单片机上的flash或者为尔健存储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AT指令怎么建立连接tcp?

这个具体看一下使用的at固件的说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esp-01s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esp都能用at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获取心知天气,有什么要求吗?

帖子里面说了,自己注册账户,获取秘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arduino开发esp8266吗?

可以。
但要做好接线工作,比esp32要麻烦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esp8266的通信频率是115200吗?

是的,这个扩展板上的at固件是115200的

网友M(2023-04-03):
这种温度牌是不是应该有专用的芯片来进行显示的啊

网友N:
我们只能使用json格式的数据吗 还有其他格式的数据可以使用吗

网友O:
请问都有哪些固件是支持MQTT的呢?

网友P:
请问在单片机c语言中使用json解析代码需要调用什么库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请问在单片机c语言中使用json解析代码需要调用什么库吗

看楼主的代码好像并没有调用一些特殊的头文件啊

网友R:
感觉很多内容如果自己不做一次的话 都不能完全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温度牌是不是应该有专用的芯片来进行显示的啊

可以用七段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都有哪些固件是支持MQTT的呢?

这个可以看看:https://docs.ai-thinker.com/%E5%9B%BA%E4%BB%B6%E6%B1%87%E6%80%BB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在单片机c语言中使用json解析代码需要调用什么库吗

简单的话,可以用我这个里面调用的。
负载一点,可以用cjson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楼主的代码好像并没有调用一些特殊的头文件啊

jso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