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K样例使用及源码说明

楼主(2023-02-28):
【MSP432开发】SDK样例使用及源码说明
开发板:MSP432P401R
IDE:Keil5
前期准备:【MSP432开发】TI开发板环境搭建

打开工程文件
进入msp432p4_sdk安装目录

./simplelink_msp432p4_sdk_3_40_01_02/examples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Owen1u」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389690/article/details/112060999

楼主:
选择nortos(无实时操作系统),选择MSP_EXP432P401R,选择driverlib即可看到各类样例,我们进入gpio_toggle_output。

system_msp432p401r.c为系统文件,用于配置芯片的底层结构。
gpio_toggle_output.c为demo源码。
四个文件夹分别对应四种开发方式,我们打开keil(根据自己的开发环境选择),双击工程文件。

楼主:
若显示没有相应的库,请根据此博客,安装配置相应开发环境。

可以看到project→library中有.lib文件,它是已经编译好的库。其优点是编译时速度快,而缺点是源码调试时可能比较麻烦,原因是我们无法在.lib文件中查看源码。而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TI为了保持低功耗的特性,已经编译驱动的源码并放在了芯片的ROM代码区,使用lib直接指定到ROM区,使用ROM里的代码进行开发,即用户不可编辑.lib文件。

楼主:
源码编译、烧录
在左侧project栏内,右键项目文件夹,选择"Options for target",选择Debug,确保debugger选为“CMSIS-DAP Debugger”.

楼主:
点击build编译,可以看到

楼主:
code:程序指令部分代码的字节数
RO-data:只读数据
RW-data:程序所有全局变量和函数内部静态变量(本质上是用于独占地址的变量)
ZI-data:被初始化为0的数据

楼主:
将开发板连接电脑,点击keil5中的download。

烧写完成后,按下开发板上的reset按钮,红灯就被点亮并闪烁(速度非常快)

因此,我们将代码里的5000修改为50000(注意不要超过ii变量的上限),再次编译、烧写,就能看见明显的闪烁。

楼主:
调试
在keil5菜单栏选择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即进入调试页面。

在MAP_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设置断点,按F5让程序全速跑,可以分别观察到板子上LED1亮和暗的情况。

楼主:
代码解析
双击函数MAP_GPIO_setAsOutputPin,右键点击Go to definition,可以看到如下定义:

楼主:
再查看GPIO_setAsOutputPin的definition,显示

楼主:
原因是,TI将库函数封装在了芯片的ROM中,而我们又没有在工程中进行自定义。
那我们该如何查看芯片库中的源码呢?

楼主:
进入sdk文件夹下用simplelink_msp432p4_sdk_3_40_01_02\source\ti\devices\msp432p4xx\rom,打开msp432p4111_driverlib.c,即可根据需求查找到ROM中的库函数源码。

楼主:
同样,我们会发现simplelink_msp432p4_sdk_3_40_01_02\source\ti\devices\msp432p4xx\driverlib下gpio.c中的源码与上述文档中几乎一样。

楼主:
因此,建议在后续使用中如果想要修改源码,可以在driverlib下操作,而不要更改rom下的原版源码。

网友A:
MSP432和当年的MSP430有哪些不同?

网友B:
主要是产品的替代和开发,才是产品发展的关键

网友C:
这个可以使用keil开发的吗?

网友D:
以后代码能够兼容st的产品吗

网友E:
感觉ti的arm内核的芯片跑不过st的。

网友F:
MSP432主要应用在哪里的

网友G:
MSP432P401R现在用还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