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触摸按键键盘,未完成仅记录

楼主(2023-03-01):
触摸按键键盘

利用沁恒ch32主控设计触摸按键键盘。
因为通道数量有限,键盘键数多,采用二合一甚至三合一的设计,对按键的可靠性灵敏度和反应速度都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还未能有效实现,有待后续研究。

想法很好,触摸键盘

网友A:
力气用错方向了。触摸键盘体验极差。
还有,你的感应区怎么是圈圈的?应该用整块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气用错方向了。触摸键盘体验极差。
还有,你的感应区怎么是圈圈的?应该用整块铜。 ...

想试试能不能做好~~
画圈是为了多合一的检测方式,也是为了试验这种思路~~

所以最后可能验证此路不通,也算一种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试试能不能做好~~
画圈是为了多合一的检测方式,也是为了试验这种思路~~

画圈圈是想做磁感?无触点机械键盘?

网友B:
之前参展有看到过触摸键盘,但很容易误触发。

网友C:
看来制作不易,结果也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圈圈是想做磁感?无触点机械键盘?

电容触摸,为了多通道组合~不是机械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参展有看到过触摸键盘,但很容易误触发。

这的确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制作不易,结果也不易

现在看来确实此路难通~~

网友D:
想问下楼主,如果只是少数几个触摸按键(每个按键独立io),排线连接的方式是否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楼主,如果只是少数几个触摸按键(每个按键独立io),排线连接的方式是否靠谱? ...

触摸按键灵敏度很高,所以对干扰有些敏感。需要软硬件结合提高稳定性。
所以排线方式当然不好,但是也跟你应用环境有关,如果干扰不大,软件也处理的好,也能使用。
总之,一切要看实际测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触摸按键灵敏度很高,所以对干扰有些敏感。需要软硬件结合提高稳定性。
所以排线方式当然不好,但是也跟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