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 串口通讯乱码问题

楼主(2023-03-01):
时钟上电不设置时,默认为4M,一切正常。如果设置为24M后,微机发数据给调试口,单片机再给无线模组,无线模组再到主站数据正常,但是无线模组收到主站的数据老是短不少。串口配置为低功耗串口,开接收中断,关发送中断。

网友A:
"微机发数据给调试口,单片机再给无线模组,无线模组再到主站数据正常,但是无线模组收到主站的数据老是短不少。"
无线模组收主站数据,和MCU有关系吗

网友B:
数据老是短不少?少数据了?

网友C:
正常接收模块不应该少数据呀。少数据应该发不出去才对。

网友D:
数据还没发完进入低功耗了?

网友E(2023-04-07):
乱码很正常,因为是通讯嘛,硬件的接收当然要可能出现预料外的数据

网友F:
排除通讯波特率等。

网友G:
乱码一般是由于波特率不准导致的

网友H:
串口收到的数据,却是乱码

网友I:
检查收发双方的串口通信参数是否一致

网友:
更换一个其他串口软件验证一下,如SSCOM 等都不错。

网友J:
检查一下串口线,其他通信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K:
能正常的自收自发,只能说明自身的收和发设置正确,需要检查ARM2103的设置和电脑的是否相同。

网友L:
每包数据之间有没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呢

网友M:
比这个速度要慢的试过了吗 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N:
看一下波形吧 是不是速度一上来 波形就变形了啊

网友O:
接收到的数据之间有没有时间间隔呢

网友P:
感觉是接收发送双方的波特率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Q:
用示波器看一下 是不是波形有丢失的呢

网友R(2023-05-12):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啊

网友S: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波特率设置56700及以下,发送正常,电脑接收也正常。调高到115200,电脑接收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每间隔一秒,发送一次,每次发送8个字节。单片机工作频率调正为22.12MHZ,波特率的误差应该是最小的。估计是波特率不对或单片机驱动波形畸变。不知都从哪里下手调正初始化设置

网友T:
乱码的原因就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U:
可能波特率不一样。

网友V:
波特率出错或者其他串口设置出错。

网友W:
确认串口设置是否正确,检查线路的连接和阻抗匹配情况

网友X:
常见的串口线路干扰包括电磁干扰、线路阻抗不匹配、线路长度过长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数据传输的质量。

网友Y:
波特率 数据位 校验位 不匹配

网友Z:
在两端的串口通信中,需要保证波特率相同。如果波特率不一致,会导致数据接收时出现乱码。

网友AA:
串口设备硬件故障 可能导致通信过程中产生乱码

网友AB:
你是发送汉字了吗

网友AC(2023-06-13):
有没有规律,是固定少几个字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