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推荐的国产MCU芯片,可以连接LCD屏,camera,蓝牙

楼主(2023-03-01):
有没有推荐的国产MCU芯片,可以连接LCD屏,camera,蓝牙

国产的也不一定便宜哦

网友A:
BL618,BL808,BK7256,ESP32,还有杰理的,这类芯片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可参考航盛HK32F103搭配一款液晶显示控制器RA8889试试,Q2851189731

@王栋春 :可以的
@MTRF2016 :例如最简单的一个任务——按下按钮继电器吸合,再按下按钮继电器释放。
@王栋春 :其它任务需由单片机去执行,具体应该看你的应用吧!
RA8889貌似不便宜吧
@MTRF2016 :能完成其它任务吗?
@王栋春 :RA8889这类LCD控制器只需非常便宜普通的单片机即可,需只给一个指令,所有显示内容都由RA8889负责控制。
请问有没有那种管脚很少编程非常简单的单片机吗?

网友C:
用ESP32-S3,一片解决所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ESP32-S3,一片解决所有

要是1024*600的咋搞,乐鑫的驱不动

网友:
华芯微特带个蓝牙或其他?
或者全志

网友E:
兆易的450/470能驱屏和camer,没有蓝牙,顶多再外挂个蓝牙。

网友F:

迪文of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是1024*600的咋搞,乐鑫的驱不动

那就要上SO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