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RK3568软件开发指南

楼主:
基于以下2rokchip RK3568代码编译 Code Compiling
uboot编译
./make.sh rk3566
编译完,会生成 trust.img、rk356x_loader_vx.xx.xxx.bin、uboot.img 三个文件。
After compilation, it will generate trust.img, rk356x_loader_vx.xx.xxx.bin and uboot.img three files.

kernel  编译步骤 Kernel Compiling Steps
RK356x BOX 样机板配置与编译命令如下:
The configuration and compilation of RK356x BOX is as below: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defconfig android-11.config
make ARCH=arm64 rk3566-box-demo-v10.img -j8
编译完成后,在 kernel 根目录生成 kernel.img,resource.img 两个镜像文件。
After compilation, it will generate kernel.img and resource.img two mirror files under kernel root
directory.

Android  编译步骤Android Compiling Steps
客户按实际编译环境配置好 JDK 环境变量后,按照以下步骤配置完后,执行 make即可。
Firstly, customers configure JDK environment variabl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mpiling
environment, secondly, configure following below steps, at last execute make.
$ source build/envsetup.sh
$ lunch
编译 BOX,则选择 rk356x_box 相关选项
Compile BOX, then choose rk356x_box relevant option
如选择 rk356x_box-userdebug
Choose rk356x_box-userdebug
$ make -j16
-编译结束
-compiling end

固件打包 Packing Images
完成以上编译后,执行 SDK 根目录下的 mkimage.sh 脚本生成固件,所有烧写所需的镜像将
都会拷贝于 rockdev/Image-rk356x_box 目录。
After the above compilation, execute mkimage.sh script under SDK root directory to generate
images.All the mirror files required for flashing will be copied to rockdev/Image-rk356x_box directory.
rockdev/Image-rk356x_box/

刷机说明 Flashing Instruction
刷机说明详见 RKDocs\common\RKTools manuals目录下《Android 开发工具手册.pdf》。
For detailed flashing instruction, please refer to “RKDocs\common\RKTools
manuals\Rockchip_User_Manual_Android_Development_Tool_CN.pdf”
SDK 提供烧写工具,如下图所示。编译生成相应的固件后,进入烧写模式,即可进行刷机。
Rockchip_RK356X_Android11.0_Box_SDK_Release_V1.0.1_20210408_CN&EN
Copyright © 2020 Fuzhou Rockchip Electronics Co., Ltd. 10
对于已烧过其它固件的机器,可以选择重新烧录固件,或是选择低格设备,擦除 idb,然后进行
刷机。
SDK provides the flashing tool shown as below picture. After compiling to generate images, enter
loader mode, and then you can flash the images. For those devices with existing images, please select to
format the device, erase idb, and then flash the images.

注:烧写前,需安装最新的的 USB 驱动,驱动详见
Note:Before flashing, need to install newest USB driver, see details:
RKTools/windows/
├── DriverAssitant_v5.1.1.zip
注意:
Note:
1. RK356x ANDROID 11.0 最新版本使用了新的 spare 脚本来减少 system.img 和 super.img 的
大小,需要使用 v2.79 版本或更高版本的工具进行烧写,否则会出现无法启动 Android 的情况;
RK356x ANDROID11.0 newest version uses new spare script to reduce the size of system.img and
super.img. Need to use v2.79 or above version tool to flash, otherwise the phenomenon of device
unable to bootAndroid occurs.
2. RK356x ANDROID 11.0 使用自动生成 parameter 的工具,基本分区已经定义完善,用户
无需修改,具体位置为:
device/rockchip/rk356x_box/rk356x_box/rk356x_box.mk :
BOARD_WITH_SPECIAL_PARTITIONS
其中已经定义了 box 需要的 baseparameter 和 ** 分区,用户可参照定义其它分区即可。
Rk356x Android 11.0 uses the tool of automatically generating parameters. The basic partition has
been well defined and the user does not need to modify it. The specific location is:
device/rockchip/rk356x_box/rk356x_box/rk356x_box.mk :
BOARD_WITH_SPECIAL_PARTITIONS
The baseparameter and ** partition required by the box have been defined. Users can refer to
define other part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