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之光电传感器

楼主(2023-03-03):
今天给大家介绍下光电传感器
一、简要介绍:光电传感器通过发射器发射可见光及红外线等“光信号”,再通过接收器检测由检测物体反射的光或折射的光或被遮挡的光量变化,从而获得输出信号。简而言之,光电传感器是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一种传感器。
二、光电传感器的类型:
1、反射型:如下图将发光元件和光接收元件内置于1台传感器放大器中。接收来自检测物体的反射光。

2、透过型:发射器 / 接收器处于分离状态。如果在发射器 /接收器之间放入检测物体,则发射器的光会被遮挡。

3、回归反射型:将发光元件和光接收元件内置于1台传感器放大器中。接收来自检测物体的反射光。发光元件的光会通过反光板进行反射,并通过光接收元件进行接收。如果进入检测物体,则会被遮挡。

三、光电传感器的优点:
1、非接触
2、不会损伤传感器本身
3、使用寿命长
4、无需维护
5、可检测多种材料如玻璃、金属、塑料、木材、液体等
6、可检测距离长

四、其他分类
A、放大器内置和外置进行分类
刚才说明了光电传感器的原理,即通过将光信号转换从电信号从而进行信号的检测,由于光信号和电信号都是非常的微弱,我们一般都是使用单片机等对信号进行处理。所以我们需要对小信号进行放大,从而能够让我们的单片机进行处理。所以就需要用到放大器,我们一般可以使用放大器内置和放大器外置两种方式。
1、放大器内置型
如下图该类型可通过传感器单体进行设定或显示确认。结构简单,但本体尺寸较大。之所以尺寸比较大,是因为将放大器置于整个传感器内部,所以让整个传感器看上去比较臃肿,导致体积和尺寸都比较大,但是因为放大器内置,所以对于使用者而言,无需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放大器选型上,只需要将精力放在光电传感器的选型上即可。

2、放大器外置型
如下图可在远离传感器的位置安装放大器,并进行设定或显示确认。传感器头可实现小型化,因此能提高安装自由度。这种形式的光电传感器体积上就比内置型的要小很多,同时自由度也高了很多,你想要选择任何形式的放大器都可以,但这样也对使用者的要求高了很多,如果选择的放大器和光电信号不匹配,可能会导致光电传感器无法使用,甚至损坏,所以自由也是一把双刃剑。

B、外壳材料进行分类
刚才是从放大器的位置对光电传感器进行的一个分类,由于传感器的外壳材料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传感器大致分为树脂外壳型和金属外壳型。
1、树脂外壳型
该类型的外壳由树脂制成。树脂外壳的重量较轻,但在强度方面稍弱。而且成本会比较低。

2、金属外壳型
该类型的外壳由SUS等金属制成。与树脂相比更加坚固,寿命较长,但相对的成本会更高一些。
那么除了树脂和金属外壳有没有其他材料的外壳呢,只能说从加工工艺和成本以及供应链俩说,采用树脂和金属作为外壳是更流行的。
以上就是对光电传感器的简单介绍,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