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调试问题

楼主(2023-03-01):
在使用jlink单步调试芯片的时候报了一个这个错误,请问咋解决呢?

网友A:
看着像是仿真断开了,线太长了?

网友B:
硬件方面的问题,没电、接触不好都会这样。

楼主:
那我再检查下硬件

网友C: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470的问题,470的原理图在哪里下载呀,我只在管网上找到了450的原理图

网友D:
GD32F4xx Demo Suites 里面有,在官网上https://www.gd32mcu.com/download/down/document_id/271/path_typ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