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烧毁TZ2的能量来至于哪里?RCC电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3-01):
D5>R9>TZ2>D6

楼主:
按理说不可能往D6回去啊,另外680Ω的电阻也没坏,所以觉得好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理说不可能往D6回去啊,另外680Ω的电阻也没坏,所以觉得好奇怪。

这个路径,只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
你的不可能,是建立在其他元件都没损坏的基础上的,可是假如Q6已经击穿了呢?

楼主:
我刚才随手换了一个3.3V的稳压管上去,可以正常工作了,空载15V输出。
神奇的是,这颗稳压管非常烫手。
当接上负载时,这颗稳压管反而没那么烫手了。
想必有大电流流过它但是从图里真看不出

网友B:
稳压管TZ2用于控制输出电压的,取决于你要求输出的电压。线圈4、5极性反了。D6整流,C6滤波,输出电压经过TZ2控制Q3的导通,C6的电压与输出电压是正相关的,达到输出稳压目的。

网友C:
从你的试验可以看出,可能是由于长期轻载,导致TZ2温度过高,长期积累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