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自己设计了个CH582F的demo板,蓝牙调试助手搜索不到蓝牙

楼主(2023-03-01):
原理图
CH582F.pdf (224.95 KB, 下载次数: 11) 在淘宝买的芯片
PCB天线没有算严格阻抗,应该也不至于搜不到,顶多距离有些限制

烧录ble—hid demo就这样

网友A:
下载例程包中的Peripheral例程测试看看,从你的打印来看,此时芯片在开关广播。此外的话,确认下使用的高频晶体参数是多少,推荐使用32M,12pf,10ppm,芯片内置匹配电容,无需再添加,芯片肚子上的地也可以检查下是否有加锡充分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例程包中的Peripheral例程测试看看,从你的打印来看,此时芯片在开关广播。此外的话,确认下使用的高频 ...

牛啊,重新用热风枪吹了下,去掉了32mhz的负载电容,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