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极管构成的全桥电路

楼主:
三极管构成的全桥电路

Q6、Q7的射极没有接GND,如何控制Q13、Q14、Q9、Q10

应该Q13、Q10;Q14、Q9、对角导通?还是Q13、Q3;Q14、Q10导通;这个全桥驱动电路和普通全桥电路不一样

网友A(2023-03-01):
你将三极管的BE极想象成一只二极管(0.7V),或画一只二极管并联上去,这样去看Q9、Q10。
玩具遥控车里常用这种电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的电路吧?

网友C:
BE两极你就看成是一个二极管(实际特性也是二极管),就不会有此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三极管的BE极想象成一只二极管(0.7V),或画一只二极管并联上去,这样去看Q9、Q10。
玩具遥控车里常用这 ...

Q9、Q10作为二极管?还是没看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Q9、Q10作为二极管?还是没看懂啊

Q6、Q7的射极接了一只二极管到GND,懂了不。

网友D:
可以这样子简单理解嘛?举例,DCE+为高,DCE-为低,Q6导通,Q9的E级为0V,B级通过Q6接到Q13的B级上,这个电压可以让Q13打开,负载电流流向就是Q13→负载→Q9→地,反过来也是一样。

网友E: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Q6 Q7只要有Ib 就行。   Q13、Q9;       Q14、Q10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Q7的射极接了一只二极管到GND,懂了不。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Q7的射极接了一只二极管到GND,懂了不。

我是不是有你的微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两极你就看成是一个二极管(实际特性也是二极管),就不会有此问。

Q9 Q10相当于Q6 Q7射极接的二极管   那就不是全桥驱动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Q9 Q10相当于Q6 Q7射极接的二极管   那就不是全桥驱动了啊!

Q9 10 13 14组成全桥,另外两个是驱动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有你的微信啊

微信好像没有,有QQ,我是俊泽阿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