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用官方的例程LVGL V8.3.1,显示镜像了

楼主(2023-03-01):
板子是自己画的,屏是自己的,RGB565接口,可以显示,就是镜像了,

屏的接口如如所示:
加了设置旋转代码还是不行。请帮忙指点一下,@华芯微特FAE谢谢~!

disp_drv.sw_rotate = 1;
disp_drv.rotated = LV_DISP_ROT_NONE;
//lv_disp_set_rotation(lv_disp_get_default(), LV_DISP_ROT_180);

楼主:
图片传不上来

网友A:
您是在disp3上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在disp3上修改?

disp1和disp3有啥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sp1和disp3有啥区别?

旋转的话需在disp1上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的话需在disp1上修改

你好,我刚用disp1旋转过来了,但是还是镜像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刚用disp1旋转过来了,但是还是镜像显示

是按照我截图的进行修改嘛?或者您方便放下屏的规格书或者您把90改成180

是按照您的截图修改的,LV_DISP_ROT_180 方向改过来了,改过之后如下图片所示,还是镜像

网友A:
您这个是50pin的,您把VGI和VGL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B:
这个屏幕看着非常棒呢。

网友C:
这个显示效果看着不错。

网友D:
LVGL V8.3.1占用多大的内存?

网友E(2025-01-18):
麻烦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开发过程同样遇到此问题,想要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