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波形不理解

楼主(2023-03-01):
反射电压是关断时候,怎么MOS管开通什么关系,伏秒平衡,不明白

网友A:
就是开/关状态的秒伏值相同,以保证磁量为0;
如果开通时间长,反射电压就高,存在时间就短,要靠电路元件延长到接近关断时间,输出电压才尽量平滑

网友B:
我没看太懂,说下我对“伏秒平衡”的理解:变压器的绕组相当于电感,两端若存在长时间原直流电压差,根据电感特性,电流会线性持续增加,电流太大就有可能烧坏东西,所以要让绕组两端的平均电压为0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