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switch与if else之间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3-03-01):
今天看到了一段充满if else 的代码
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uint8_t tmppre = 0;

    if(NVIC_Priority_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0)
    {
        NVIC_Set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
    else if(NVIC_Priority_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1)
    {
        if(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NVIC_Set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1 << 7)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
        else
        {
            NVIC_Set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0 << 7)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
    }
    else if(NVIC_Priority_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2)
    {
        if(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tmppre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NVIC_Set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0 << 7) | (tmppre << 4));
        }
        else
        {
            tmppre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Set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1 << 7) | (tmppre << 4));
        }
    }
    else if(NVIC_Priority_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3)
    {
        if(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
            tmppre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NVIC_Set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0 << 7) | (tmppre << 4));
        }
        else
        {
            tmppre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4));
            NVIC_Set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1 << 7) | (tmppre << 4));
        }
    }
    else if(NVIC_Priority_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4)
    {
        NVIC_Set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4);
    }

    if(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
        NVIC_EnableIRQ(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lse
    {
        NVIC_DisableIRQ(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
然后我思考了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选择用switch case 缓解众多if elseif 造成的焦虑?
在确定你想使用switch/case或者 if/elseif语句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确使用哪一种才能达到最高的性能。
我推荐使用下面的指南来帮助你选择:
如果已有条件比较相关,switch / case可以是更快更明确的选择
如果你想检查多个不关联的条件,if / elseif可以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条件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分歧,同样优先使用if/elseif
如果意图在代码中不明显, if / elseif的结构也可以很容易的进行修改
使用 switch / case 语句会显著减少代码量
如果你想测试和比较相同数据类型的值(如字符串和数字),使用 switch / case 能够控制一些例外情况并提高可读性

有点看晕了,可以解答一下吗

楼主:
而针对上述中引起这个提问的代码,很明显可以用switch case来代替。大家认为呢?

网友A:
补充一点,有些代码用switch不利于后期判断的变更,如复合型判断,到时候又得改成if el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有些代码用switch不利于后期判断的变更,如复合型判断,到时候又得改成if else ...

是的,不过这个判断是不需要的,因为对象就是数字,而且是唯一值。我很明白你的意思,if else 确实更加灵活,具有普适性。

网友B:
还有很多时候,这些个if else是后面程序修修补补时慢慢增加功能时加的,到最后看到就变成如上的状态了。

网友C:
你就这几行代码,谈啥性能. init的代码一辈子就执行一次

网友D:
绝大部分情况下switch会快一点

网友E:
switch-case 和 if-else,哪个更好

网友F:
switch的case 必须为已知条件,而if..else可以支持任何条件

网友G:
switch的效率在一定条件下是比if else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这几行代码,谈啥性能. init的代码一辈子就执行一次

可读性还是要考虑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switch的效率在一定条件下是比if else高的。

是的,而且在较多的分支中,switch case 阅读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很多时候,这些个if else是后面程序修修补补时慢慢增加功能时加的,到最后看到就变成如上的状态了。 ...

嗯,是有这种可能不过这个项目中的部分不是这个可能导致的,就是上来就给搞成if else了。

网友H:
如果在条件匹配少的情况下,可以使用if...else...但是如果匹配条件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可以使用switch。

网友I:
在多路分支时用switch比if..else if .. else结构要效率高。

网友J:
为什么很多程序员不用switch,而是大量的if……else if?

网友K:
确实性的才用switch

网友L:
我亲测过,switch代码更占内存空间,用if  else少那么一丢丢内存空间。不知道不同 的编译器会不会有区别。

网友M:
Switch判断的是同一个/组条件的不同状态分支,而if else可以判断不同条件的不同状态分支
比如:
if(a==1)
{
    //......
}
else if(b==1)
{
    //......
}
else if(c==1)
{
    //......
}
else if(d==1)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M:
Switch判断的是同一个/组条件的不同状态分支,而if else可以判断不同条件的不同状态分支
比如:

是的,更加灵活。不过要分情况而定,如果判断条件只有一个整数参数,那确实是可以用switch的。

网友N:
从效率讲,switch更好一些。但从代码维护上讲,我觉得if...else更好一些。比如后期如果出现条件更改,以及条件追加、修改上,更利于代码的后期维护。我以前长期做纯软工作,编写代码时也不喜欢用switch,因为式样经常变更,导致执行的条件发生变化,使用switch的话,出现复合条件的场合,修改起来,就比较麻烦,代码不利于解读。所以更愿意使用if...else来处理。对于现在的硬件资源,大多数场合是不需要考虑那么一丢丢执行效率上的差异的。
综合式样书的书写上、代码的可读性上,还是觉得用if...else更好一些。相比于计算机,嵌入式上在需要重点考虑执行效率的场合,也许才考虑使用switch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从效率讲,switch更好一些。但从代码维护上讲,我觉得if...else更好一些。比如后期如果出现条件更改,以及 ...

有很多并列分支的话,还是Switch更直观一些,也比较经常用Switch。
比如对通讯协议的解析、对状态机的判断等。

确实,状态机用ifelse的话太难看了,switch很直观

网友O:
还好,我有个38000多行  的  if else 函数

网友P:
这代码其实不关if else 还是switch的事。
主要是不写注释

网友Q:
效率是不同的,Switch只适应于表达式与整数case。
如果能用Switch的,不要用if,不需要想.

如果是复杂的表达式,则要用if
如果分支只有两三个,也可以用if,简明

网友R(2023-04-09):
在代码结构清晰、易读、易维护的前提下,选择更加简洁和高效的语句。

网友S:
要实现多分支的条件判断,则推荐使用if else语句,因为switch语句只能有一个default分支。

网友T:
对于多个选项的情况,使用 switch 更加清晰:当需要在多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时,switch 语句通常比 if else 语句更加清晰和易读。在 switch 中,每个 case 表示一个选项,可以让代码结构更加明确。

网友R:
switch语句比if else更加简洁

网友:
要对多个值进行相同的处理,则推荐使用switch语句,因为可以利用case合并多个值,使代码更加简洁。

网友U:
考虑代码可读性和可维护性:选择 switch 或 if else 语句时,还需要考虑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
据实际需要,结合两种语句的优点,使用更加灵活和高效的编程方式。

网友V:
如果要判断的条件较为复杂,则推荐使用if else语句,因为switch语句只能支持严格的条件判断。

网友W:
可以用switch语句实现的情况下,更推荐使用switch语句。

网友X:
选择 switch 还是 if else 语句,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权衡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