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不烧程序前,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stm32最小系统是否正常

楼主(2023-03-01):
在不烧程序前,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stm32最小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A:
最小系统, 不知道带不带 JTAG/SW 口, 带不带串口, 可以试试 ISP 功能

网友B(2024-05-11):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C: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D: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E: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F: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G: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H: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I: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J: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K: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