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不是 代码错误 复位了

楼主(2023-03-01):
我想使用  tim2 输出pwm (>=10M) 脉冲 然后 使用 级联的从 tim3 控制tim2 的脉冲时间  tim3也输出一路脉冲<=(60K)
参照 网上的 教程:
主计时器 函数: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2,TIM_TS_ITR2);       //采用tim3 的溢出 作为输入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使能TIM2重载寄存器ARR

从定时器的代码如下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TIM_TRGOSource_Update);

如果 我屏蔽 这4行指令
tim2 和 tim3 定时器 运行正常,定时器的中断也正常
如果启用这个4行代码
定时器2 正常
定时器3 在定时器2溢出中断时候 也触发了定时器3的中断(为什么?)
定时器3 的脉冲无法输出

是不是 代码错误 复位了 tim3

网友A(2024-05-11):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B: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C: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D: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E: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F: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G: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H: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I: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J: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