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打印输出乱码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3-01):
最近在试用uFUN开发板,下载配套的Demo程序,串口数据输出正常,当使用另一个模板工程,调用串口printf调试功能时,输出的却是乱码,最后发现是外部晶振频率不一样。很多STM32开发板都是使用的8M晶振,这个也是ST官方推荐的晶振频率,而且固件库默认是8M频率,倍频系数9。而uFUN开发板的晶振是和CH340共用一个12M晶振。如果固件库的参数不和硬件实际连接的晶振频率一致,那么不仅是串口会出现乱码,而且定时器这些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基本的工作时钟被打乱了。其实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这次就算是记录一下吧!

网友A(2023-05-14):
UART通信需要发送端和接收端的电平匹配

网友B:
初步怀疑是晶振与程序不一致

网友C:
串口自检的方法:用跳线把串口的发送和接收短接

网友D:
在解决串口输出乱码问题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并逐一排查

网友E: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F:
如果线序正确 波特率不一样 就会有乱码出现

网友:
UART通信线路可能会受到噪声的干扰,例如电源电压波动、串扰等,这也可能导致串口输出乱码。

网友G:
波特率 数据位 校验位 不匹配

网友H:
在使用串口进行通信时,发送端和接收端需要使用相同的波特率。如果波特率设置不正确,就会导致数据传输过程中出现误差。

网友I:
如果数据格式设置不正确, 容易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J:
注意TTL RS232 RS485这几种电平形式是不同的,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K(2023-09-26):
是检查程序设置,确保参数正确,同时对接收缓冲区进行适当大小的设置,以避免溢出。

网友L:
可能是串口通信电平不匹配、数据传输速率过快、信号线焊接错误等硬件问题导致。解决办法是检查硬件设备,如电平转换器是否正常工作,数据传输速率是否匹配,信号线是否焊接正确等,并对出现问题的硬件进行维修或更换。

网友M:
首先怀疑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N:
电平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O:
很可能是程序代码出现了错误

网友P:
可能是硬件平台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Q:
检查串口信号线与电源线和地线之间的距离和布线情况

网友R:
如果固件库的参数不和硬件实际连接的晶振频率一致,那么不仅是串口会出现乱码,而且定时器这些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基本的工作时钟被打乱了。

网友S: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啊

网友T:
可以参考 STM32 官方文档或示例程序

网友U:
如果编码方式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打印输出的乱码

网友V:
检查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W:
如果使用了非标准字符集 ,则需要在代码中添加转义字符。

网友X:
短接RXTX试试

网友Y:
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不立室

网友Z:
开端猜疑是晶振与步伐不同等

网友AA:
如果行序正确,波特率不一致,则会出现乱码

网友AB:
有可能是波特率的问题吧

网友M:
是不是晶振分频的问题啊

网友AC:
检查下波特率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AD:
如果波特率设置不正确,接收端可能无法正确解析发送的数据,导致乱码

网友AE:
波特率是串口通信的重要参数,如果设置的波特率不正确,数据传输就会出现问题。可以尝试调整波特率,以适应不同的硬件设备。

网友AF:
检查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设置是否一致。如果设置不匹配,接收端可能无法正确解析数据,导致乱码。确保发送端和接收端的串口配置一致。

网友AG:
若是数据格式设置不精确,,轻易致使数据传输毛病。

网友AH:
程序代码中很可能有错误

网友AI:
注意ttl、rs232和rs485的电平不同,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AJ:
大概是硬件平台自己存在問題

网友N:
检查波特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K:
如果在发送数据时缓冲区溢出,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乱码。确保发送数据的频率和长度与接收端的处理能力匹配,并适当处理缓冲区溢出的情况。

网友AF:
串口数据格式设置错误也会导致打印输出乱码。在STM32中,需要设置正确的数据格式,包括数据位、奇偶校验和停止位等,以确保串口通信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AL:
可以检查硬件设备的连接是否正常,或者更换硬件设备,以确定是否存在硬件故障。

网友E:
是晶振的问题吗

网友AM:
如果程序代码没有问题,但问题仍然存在,那么很可能是硬件设备出现了问题。

网友AN:
确保串口的波特率设置正确。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必须一致

网友AO:
如果在使用中断方式进行串口通信时,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乱码。确保发送和接收中断的优先级设置正确,并避免其他中断干扰串口通信。

网友AP:
如果奇偶校验位设置不正确,数据传输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AQ:
如果使用了串口缓冲区,请确保缓冲区配置正确

网友G:
在STM32中,可以使用相应的寄存器或库函数来配置波特率。

网友AR:
检查串口数据位(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位)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S:
线序正确 波特率不一样,也会出现乱码

网友AT:
串口硬件连接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打印输出的乱码

网友U:
确保发送端和接收端的串口信号电平匹配。

网友I:
需要检查并设置正确的波特率和晶震频率

网友AU:
数据位和停止位也是串口通信的重要参数,如果设置不正确,数据传输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AV:
如果初始化串口的波特率与串口调试助手不一致,可能会导致输出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