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037E开发板评测]+ 点灯

楼主:
很高兴能参加评测,由于最近比较忙,只能先点灯玩玩。
头一次解除电机驱动的软硬件,也是头一次接触RISC内核的单片机。

#include "lks32mc03x.h"
#include "lks32mc03x_lib.h"
#include "lks32mc03x_sys.h"
//#include "basic.h"

void SoftDelay(u32 cnt);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 MCPWM P1.4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1, &GPIO_InitStruct);

          while(1)
                {
                        SoftDelay(1000000);
                        GPIO_SetBits(GPIO1, GPIO_Pin_4);
                        SoftDelay(1000000);
      GPIO_ResetBits (GPIO1, GPIO_Pin_4);
                }

}

/*******************************************************************************
函数名称:    void SystemInit(void)
功能描述:    硬件系统初始化,调用时钟初始化函数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返 回 值:    无
其它说明:
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
2016/3/14      V1.0           Howlet Li          创建
*******************************************************************************/
void SystemInit(void)
{
    SYS_WR_PROTECT = 0x7a83;   /* 解除系统寄存器写保护 */
    SYS_VolSelModule(1);       /* 0: 3.3V ; 1: 5.0V*/
    SYS_AFE_REG0 |= BIT15;     /* BIT15:PLLPDN */
    //SoftDelay(100);            /* 延时100us, 等待PLL稳定 21.4.17*/
    SYS_CLK_CFG |= 0x000001ff; /* BIT8:0: CLK_HS,1:PLL  | BIT[7:0]CLK_DIV  | 1ff对应48M时钟 */
}

static void SoftDelay(u32 cnt)
{
    volatile u32 t_cnt;
    for (t_cnt = 0; t_cnt < cnt; t_cnt++)
    {
        __nop();
    }
}
总体来说,LKS32MC037E单片机,上手还是非常简单。其内部其他资源,过后会进一步学习。

网友A(2023-03-15):
LKS32MC037E适用于有感BLDC、无感BLDC、有感FOC、无感FOC及步进电机、永磁同步、异步电机等控制系统。也可适用于数字电源控制系统。

网友B:
板子看起来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C:
板子做的很漂亮,楼主是从哪里得到的?

楼主(2023-05-05):
引用 网友C:
板子做的很漂亮,楼主是从哪里得到的?

论坛申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