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FET的开启过程讨论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当使用MOS管当做开关管使用的时候,给MOS管栅极提供驱动信号,MOS管的开启过程也很直接,驱动信号电压先给栅极电容Cgs充电,栅极电压达到阈值电压后会继续上升,此时MOS管沟道开启。随后栅极电压到达米勒平台电压后,不再给Cgs充电,仅仅给Cgd充电,栅极电压就保持不变。随后将Cgd充满后,栅极电压继续上升直到和驱动电压相同,完成MOS管的开通过程。这个工作过程很多资料都说的比较详细,在这里想讨论下,在给栅极电容Cgs和栅漏电容Cgd充电过程中,充电电流是怎么变化的。
AO6408作为仿真对象分析,由于栅极电容Cgs和栅漏电容Cgd都位于MOS管内部,为了便于仿真分析,下图仿真的时候将C4=1p等效过CgsC5=1p等效过CgdAO6408的典型参数通过查阅规格书可知:阈值电压为Vth=1V。实际的Cgs=1000pFCgd=500pF
通过仿真可以看出,在Vth=1V之前,驱动电压V4只给C4充电,到达米勒平台电压Vth_pl=1.3V的时候,就只给C5充电。随后C5充满后,就继续给C4充电。这个工作过程和理论分析的是一样的。通过电容分流分析可知,AO6408Cgs充电电流是C41000倍,最大值就是34mA左右。AO6408Cgd充电电流是C5500倍,最大值就是30mA左右。尽管MOS管是电压驱动型电路,但是驱动电压V4不仅要提供电压,还得具有电流输出能力。

如果驱动电压V4的电流输出能力很弱,那么是不是就不能打开MOS管。所以下面通过恒流源驱动MOS栅极电压的仿真进行仿真。恒流源的输出电流能力是VBE/R1=0.6mA。此时通过仿真,根据电容分流分析,AO6408Cgs只有250uA,缩小了120分之一;AO6408Cgd只有1mA,缩小了30分之一;此时MOS管依然是开启的。
两次仿真带来的不同之处:使用恒流源驱动就让MOS管的开启速度变得太慢了,从跟原来的80ns开启时间变为57us,足足增长了750倍。这回造成开启瞬间的功率变得很大,负载很大的话,就很有可能造成MOS管开机热击穿的。所以CgsCgd的充电电流大小和导通时间是息息想关的,充电电流小,充电时间足够长,依然是可以导通MOS的。
通过上图仿真,可以看出,漏极电压在导通之前,会有一点点过冲现象的产生。按理说,电源电压只有5V,怎么漏极电压会高出5V呢?这个现象,就和输出电容Cds有关了。当栅极电压产生的时候,MOS管还没有开启之前。此时栅极电压经过CgdCds分压,就在漏极产生一个新的电压,叠加在电源Vcc上,Vd=Vcc+Vg*Cgd/(Cds+Cgd), 继续查阅规格书,知道Cds=350pFMOS管开启之前Vgmax=1V,不会超过阈值电压,就能能到过冲电压Vg*Cgd/(Cds+Cgd)=0.41V。和仿真得到的0.45V很接近。
如果要消除漏极电压的过冲现象,也很简单。只需要在漏极并联一个电容,增大式子的分母,而分子不变。自然就可以将过冲电压降低到0。仿真得到的结果也表明这个分析是对的。
以上分析给工程师朋友在实际电路设计中提供一个思路,至于产生这些现象的深入具体原理是什么样,就需要更多资料分析,有了解的可以留贴讨论!以上电路比较简单,有时间会搭个面包板,拿示波器测试一下,应该能得到和仿真一样的波形。

网友A(点评):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仿真模型嘛

网友B(2023-03-01):
坛友的分析非常到位,复习一下。

网友C:
所以,提高MOS管的开关速度,降低管耗的根本方法就是加大栅极的驱动电流。

网友D:
Cds分子上不是也有这个参数嘛,怎么就增加一个电容分母变大~~~一般并接一个电阻电容(串联)就可以解决过冲问题

网友E:
经常有人跟我大声说:MOSFET是电压驱动器件,不需要驱动电流的。

我就问他:为什么那么多的MOSFET驱动IC都要表明其驱动电流高达300mA以上(有的高达1.5A)?

网友F(点评):
说对一半,MOSFET不需要持续电流驱动,起初的电流管够就行,栅极电容的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s分子上不是也有这个参数嘛,怎么就增加一个电容分母变大~~~一般并接一个电阻电容(串联)就可以解 ...

不好意思,写反了公式,这是电容分压,Vin*Cgd/(Cgd+Cds),加大Cds就会降低过冲,已经改过来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s分子上不是也有这个参数嘛,怎么就增加一个电容分母变大~~~一般并接一个电阻电容(串联)就可以解 ...

找了下资料,也有类似的论文说明

网友G(点评):
仿真分析MOSFET的开启过程,通过电路搭建和仿真波形分析相关参数。动手的好习惯值得肯定。

网友H:
好资料,通过学习终于明白了MOS管驱动的电流能力问题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