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如何理解三极管的三种放大电路

楼主(2023-03-03):
我们都知道三极管有放大作用,首先三极管顾名思义有三个极,分别是B基极、C集电极、E发射极。模电中就有三极管的三种放大电路的模型,分别是共基极放大电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共发射机放大电路

一、共射放大电路
那么三极管是如何放大电流的呢。如下图,基极流入的电流为Ib,然后β是三极管的放大系数,集电极电流Ic=β*Ib,发射极电流Ie=Ib+Ic
所以通过控制Ib即可控制Ic和Ie的电流,让其成倍增大或者减小。
假如负载接在集电极,那么通过欧姆定律U=I*R可知,Urc=Rc*Ic
当电阻Rc不变的时候,若Ic增大,则Urc会增大,而集电极电压Uc=Vcc-Urc,由于Urc增大了,所以Uc减小。所以随着基极电流Ib增大,集电极输出给负载的电压会成倍减小,通过欧姆定律可知,负载的电流也会成倍的。同理,若基极电流Ib减小,集电极输出给负载的电压会成倍增大。

信号从基极进入,从集电极输出,输入和输出共用发射极,所以称之为共射放大电路。
特点:反向放大电压,

二、共射放大电路
如果负载接在发射极,三极管基极想要流向发射极则必须让基极比发射极电压大0.7V,即Vbe>0.7V,所以输出的电压Vo<Vi,所以不能放大电压。但是基极电流Ib越大,则Ie=Ib+Ic也会越大。
信号从基极进入,从发射极输出,输入和输出共用集电极,所以称之为共集放大电路。
特点:同向放大电流

三、共集放大电路
那么如果信号从发射机输入,从集电极输出会出现什么效果呢,首先需要用负电源-VEE接基极流向发射机。为什么是负电源呢,因为想要NPN三极管能够工作,必须Vbe>0.7V,由于集极Vb接到了GND,所以Vb=0,想要Vbe>0.7V,则必须Ve为负压,所以需要负电源。此时产生一个基极电流Ib。
然后再使用正电源给集电极供电,此时有了一个集电极电流Ic,两个汇总在一起,形成了发射极电流Ie=Ib+Ic。

重点来了,此时给发射极一个信号Ie**,同时给一个电阻Re,由于电流总是倾向于向阻抗小的一方流过,所以信号Ie**会走上方而不走左边。由于此时Ie**的方向和之前的Ie电流方向相反,所以会导致Ie电流减小。由于Ie=Ib+Ic,所以Ib和Ic都会减小。又由于Ic=β*Ib,所以减小的电流大部分都是在Ic中减小,Ib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可以忽略不计。就好像我收一笔工资收入为10%的钱,小王月收入为1000,老王月收入为1000万,那么最终收上来的钱是100+10万,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
下一步加上电阻Rc,同样由于欧姆定律Urc=Rc*Ic,由于电流Ic减小,而Rc不变,所以Urc减小。又由于Vo=VCC-Urc,所以Vo会增大。
总结随着输入信号增大,输出信号也会增大。由于输入在发射机,输出在集电极,共用基极,所以称之为共基放大电路。可以同向放大电压

四、总结
以上就是三极管三大放大电路。

共射放大电路:反向放大电压
共集放大电路:同向放大电流
共基放大电路:同向放大电压

复习一下,模电知识可是电子技术的基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