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037开环调试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3-03-02):
外置驱动,在进行高压板开环调试时LksViewer软件捕捉的波形,麻烦分析看看是哪个没弄好?

电压,电流情况

电压,电流情况

网友A:
在开环拖动阶段看估算转子位置,看角度是否均匀,可以通过调整PLL的KP和KI改善,也可以增加开环拖动的频率;如果估算角度均匀,再考虑切换过渡过程,有过渡时间和电流变化步长可以调整。详情可以参考B站视频讲解。

网友B:
波形看着有点乱。

网友C:
这波形,不太好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