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华单片机HC32F460的跑官方例程时会发送不成功

楼主(2023-03-02):
目前在调试HC32F460时会卡在如下代码:while (CAN_GetStatus(CAN_UNIT, CAN_FLAG_STB_TX) == RESET) { },有人指点一下吗?
static void CanTx(void)
{
    uint8_t i;
    static uint8_t u8Data;

    for (i = 0U; i < CAN_TX_DATA_SIZE; i++) {
        m_stcTx1.au8Data[i] = u8Data++;
        m_stcTx2.au8Data[i] = u8Data++;
        m_stcTx3.au8Data[i] = u8Data++;
    }

    /* Frame with CAN_ID1 */
    m_stcTx1.u32Ctrl = 0x0UL;
    m_stcTx1.u32ID   = CAN_TX_ID1;
    m_stcTx1.IDE     = CAN_TX_ID1_IDE;
    m_stcTx1.DLC     = CAN_TX_DLC;
    (void)CAN_FillTxFrame(CAN_UNIT, CAN_TX_BUF_PTB, &m_stcTx1);
    /* Start PTB TX */
    CAN_StartTx(CAN_UNIT, CAN_TX_REQ_PTB);
    /* Check transmission end. */
    while (CAN_GetStatus(CAN_UNIT, CAN_FLAG_PTB_TX) == RESET) { }
    CAN_ClearStatus(CAN_UNIT, CAN_FLAG_PTB_TX);

    /* Frame with CAN_ID2 */
    m_stcTx2.u32Ctrl = 0x0UL;
    m_stcTx2.u32ID   = CAN_TX_ID2;
    m_stcTx2.IDE     = CAN_TX_ID2_IDE;
    m_stcTx2.DLC     = CAN_TX_DLC;
    (void)CAN_FillTxFrame(CAN_UNIT, CAN_TX_BUF_STB, &m_stcTx2);

    /* Frame with CAN_ID3 */
    m_stcTx3.u32Ctrl = 0x0UL;
    m_stcTx3.u32ID   = CAN_TX_ID3;
    m_stcTx3.IDE     = CAN_TX_ID3_IDE;
    m_stcTx3.DLC     = CAN_TX_DLC;
    (void)CAN_FillTxFrame(CAN_UNIT, CAN_TX_BUF_STB, &m_stcTx3);

    /* Start STB TX */
    CAN_StartTx(CAN_UNIT, CAN_TX_REQ_STB_ALL);
    /* Check transmission end. */
    while (CAN_GetStatus(CAN_UNIT, CAN_FLAG_STB_TX) == RESET) { }
    CAN_ClearStatus(CAN_UNIT, CAN_FLAG_STB_TX);
}

网友A:
请去官网下最新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去官网下最新的库

为什么在另一块板子上就没有问题,这个应该不是库的问题吧

网友B(点评):
换个CAN驱动芯片试试,可能是硬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