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HIDA 三河博电科技 AC/DC变换电源图及其工作原理

楼主(2023-03-02):
BOSHIDA 三河博电科技 AC/DC变换电源图及其工作原理

1、逆变供电电源
  a.直流供电时,由直流供电电压经开关S1,隔离三极管VD1,保险丝FU2及由C2、C3、L1组成的π型滤波器后作为逆变器的供电电源。
  b.交流供电时,由220V50Hz的交流开关S2,变压器T1变压、VD3~VD6整流、C1滤波后得到一个约-50V的直流电压,再经过交流切换电路,保险丝FU2和由C2、C3、L1组成的π型滤波器后作为逆变器的供电电压。
  C2、C3和L1组成的π型滤波器,一方面作为交流供电时的滤波用;另一方面作为逆变器共用一个供电电源时的去耦作用。
2、交直流切换电路
  交直流切换电路是以直流为主供,交流为备用时加入的,它由VT10~VT14等组成。当直流供电电压消失或降低到某一值时,电路即能自动切换至交流供电。

3、逆变器
  逆变器将-48V直流变换为频率约为70KHz的两组电压约为26V的矩形方波,电路容易起振、效率较高的自激推挽式电路。
  逆变器由VT2、VT3、VD7、VD8,C4、C5、R3和
  T2组成,其工作原理如下:
  接通电源后,通过R1同时向VT2、VT3基极注入电流,故开始时两管是同时导通的。但由于两管工作状态不可能完全一样,故两管的电流也不一样;若VT2导电较强,其集电极电流就大,通过反馈线圈N6-7、N7-8的正反馈,使VT2导电更强,集电极电流更大,很快进入饱和导通,而VT3导电减弱,集电极电流减小,很快进入截止状态。
  VT2饱和导通后,由于T2变压器N1-3线圈上的电压U13≈E是不变的,故线圈中的磁化电流将呈线性增加,直至铁芯饱和,则线圈中的感应电势消失,使所有线圈中的感应电压为零随之产生反电势,使线圈的感应电压极性改变,此时线圈中反馈电压的极性使VT2基极变负而截止,VT3基极电位升高而导通。
  VT3饱和导通后,电路中又发生VT2饱和导通后的类似过程。如此循环,两管交替和截止,在电路中产生振动,在T2次级即可得到一个交变的矩形方波。
  C4、C5用来扼止高频干扰,防止高频自激。VT7、VT8用其正向压降箝位于截止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保护VT2、VT3免受损坏。

4、+18V稳压电
  +18V稳压器采用了一般串联式稳压电路。R12、RP2、R13为取样电路,VT9、R10、R11等组成了单端输出的差动放大器。为了提高稳压电路的稳定性采用了辅助电源,由VD13、VD14、VD17、C6、C7、C12、R5等组成。基准电压由R9、VD16提供,在R9上获得。VT5为调整管,VT6、VT7为复合放大管。
  C8为输入端滤波电容,C13为输出滤波电容。C9、C10用来消除高频干扰,防止自激。C11用来改善电路的暂态相应,减小纹波。
5、-24V稳压器
  -24V稳压器采用了最简单不可调的串联式稳压电路,保证了输出电压在±2V范围内变化,由调整管VT4、限流电阻R4及稳压二极管VD15组成。其原理如下:
  当由于某种原因引起输出电压升高时,由于VD15的稳压作用,VT4的Ube将增加(发射极电位变负)使VT4的基极电流减小,而使调整管内阻加大,管压降增大,使输出电压下降;同样当输出电压下降时,通过相反的变化又使输出电压上升,从而使输出电压基本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