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I的使用

楼主(2023-03-02):
GD32F470使用TLI发现影响EXTI的中断响应,有没有什么方法避免?

网友A(2023-04-19):
TLI是采用的阻塞式延时么?还是这个进程执行的慢呢?

网友B:
你可以将TLI放在定时器里执行,估计就好了吧

网友C:
你中断响应可以把优先级提高点呢?

网友D:
TLI没用过,不过我觉得中断响应如果要是有问题,调整一下优先级就行了吧

网友E:
避免的话,就把TLI放到中断里使用?

网友F:
不知道TLI是个啥,它为啥执行的慢,会影响到exti呢?

网友G:
外部中断的话你可以考虑将其优先级提升一下试试

网友H:
感觉就放在中断里运行应该可以吧,高优先级的话可以打断

网友I:
你用操作系统呗,比如RTT操作系统,这样任务调度的方法能好点

网友J:
没有啥好的办法吧,你可以把代码贴出来大家帮你出出主意,也可以问问FAE,怎么写这种逻辑比较好

网友K(2023-07-04):
你可以把外部中断的优先级提高一些

网友L:
这个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过我觉得想避免的话,就可以梳理一下程序逻辑,看看有啥冲突

网友M:
按理来说不应该有冲突的啊,这俩不太相关吧

网友N:
你不用TLI功能呗,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O:
怎么影响的?是外部中断不响应了么?

网友P:
你找FAE试试吧,让他们给你提供个解决方法

网友Q:
这俩分时复用呢?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R:
你试试,嵌套吧,估计能行

网友S:
一般情况是不会影响的,还是怀疑你的程序逻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