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1系列,如果KEIL选择ARM5编译器 ,编译速度非常慢,

楼主:
但是选择ARM6编译器,提示如下错误...

ARM6编译速度很快,但是 这个错误如何修正
这是C++设置

网友A(2023-07-24):
为啥要用6编译啊,5不能用嘛?

网友B:
其实可能是你的工程不支持ARM6,你该什么都费劲儿

网友C:
可用重新搭建个工程,就能支持ARM6的编译链了

网友D:
编译速度慢跟电脑的配置也有些关系的

网友E:
你这还是用5吧,稳定一些,主要是能编译了

网友F:
你用arm5的时候就没这个报错?

网友G:
C语言选择C99试试?

网友H:
这报错一般就是括号周围有错误,你点过去看看呗

网友I:
是不是优化等级开的高了啊?

网友J:
我觉得你还是找个FAE咨询一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