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lash loader demo,v2.5,v2.6运行打开时,出现错误界面

楼主(2023-03-02):
你好,哪位师傅遇到过Flash loader demo,v2.5,v2.6运行打开时,出现错误界面,重新卸载和安装都不行,之前没有重装系统是没问题的,重装系统后就出现这个问题,都是安装了win7的系统,希望遇到过这种情况在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这问题啊,你可以检查一下数据线之类的

网友B:
这个提示有点想你的硬件与软件没有连接成功才这样

网友C:
你这flash loader是啥软件啊?

网友D:
你换个软件试试吧,用STlink和配套的软件试试

网友E:
有可能是芯片锁住了,建议还是jlink解锁再试

网友F:
你换别的版本试试?

网友G:
有点像没连接上导致的这个问题

网友H:
换一块板子也是这样吗?

网友I:
你的连接线是数据线吗?如果不是就会提示这个问题

网友J:
还没用过这种方式下载程序呢,还是换个软件下载吧,STlink就很好用

网友K:
这个是个什么软件?

网友L:
ST下载程序的?应该是很久以前的吧。

网友M:
应该是没有进入厂商的Bootloader模式吧。

网友N(2023-05-05):
用STlink和配套的软件试试?

网友O:
检查一下数据线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