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的IO输入可以通过光电隔离来达到防抖效果吗?

楼主(2023-03-02):
请问,我把单片机的IO设计成这样带光隔的形式,主要是为了防止外部的输入接错线,导致单片机损伤。
我想问的是,这种带光隔的电路,能达到外部输入的防抖效果吗?
如果我即想隔离外部输入,也想达到输入防抖的效果应该怎么改进这个电路?

网友A:
防抖估计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B:
你可以用软件延时的方式实现数据防抖动操作

网友C:
你想接按键呗?不支持防抖

网友D:
你直接接个ESD就好了,比光耦OK

网友E:
不是什么都需要光耦的,一般都是高压隔离才用光耦才行

网友F:
不能达到外部输入的防抖操作

网友G:
加个电容能实现去抖动

网友H:
这个就跟按键取抖操作一个逻辑的,就延时而且加个电容

网友I:
一般 也不用去抖动吧,这输入信号是啥啊?按键么?

网友J:
接错线的话 你弄个防反接座子不就好了么

网友K:
应该是实现不了的,可以加个电容。

网友L:
防止反接再加消抖的功能呗,这个电路实现不了。

网友M:
为什么要消抖?你怕接插的时候接触不良?

网友N:
软件延时一下就行了

网友O:
隔离和防抖是两回事,防抖的处理方式主要有2种:
(1)硬件防抖:滤波电路,比如RC滤波;
(2)软件防抖:软件滤波,设计延迟判断时间或者判断持续时间。

网友P(2023-05-05):
直接接个ESD就好了

网友Q:
光耦隔离并不能实现防抖,主要是通过硬件和软件滤波来实现。

网友R(2023-06-08):
可以编写软件算法,在一定时间内检测IO输入信号的状态变化

网友S:
防反转加摇呗的功能,消除,本电路实现。

网友T:
可以通过光电耦合器给隔离开来。

网友U:
最好是直接接一个esd,比光耦合好

网友V:
这个应该没法防抖吧

网友N:
这个应该没法防抖吧,不如接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