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J_link下载程序是遇到的问题,有哪个大佬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楼主:
用J_link下载程序是遇到的问题,有哪个大佬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A(2023-03-08):
感觉是你的jlink版本问题

网友B:
你用的jlink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啊?

网友C:
你把jlink的版本降低一些试试呢?

网友D:
如果是烧录ST的话,建议楼主还是换成STlink吧,很稳的

我之前好像遇到过,当时换个segger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E:
如果你的jlink是盗版的话,不建议使用7以上的版本

网友F:
一般都是需要改成正版的jlink,估计就不会遇到这种错误了

网友G:
遇到过,就是你的jlink版本太高了,而你的jlink本身好像还是个D

网友H:
你用的keil是啥版本?看提示有点像版本不兼容导致呢

网友I:
换成其他电路板是不是也这样?如果也是,估计就是你的jlink的问题

网友J:
JLink出问题了,Jlink是不是用了有一阵子了。

网友K:
可能是jlink的问题吧

网友L(2023-05-05):
可能是你的jlink版本太高了

网友M:
如果是烧录ST的话,建议楼主还是换成STlink吧,很稳的

网友N:
我之前好像遇到过,当时换个segger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O:
遇到过,就是你的jlink版本太高了,而你的jlink本身好像还是个D版

网友P(2024-05-21):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Q: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R: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S: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T: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U: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V: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W: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X: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