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4 引脚循环输出高低电平 想通过翻转实现,实测只翻转了一次 想知道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的的原因

楼主(2023-03-02):
STM32G4 引脚循环输出高低电平 想通过翻转实现,实测只翻转了一次 想知道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的的原因

看看你的程序呗,看你咋操作的

网友A:
一般就是程序逻辑写错了,没走进循环吧

网友B:
通过翻转是没问题的,你得先知道此时的IO状态,然后再翻转

网友C:
可以直接输出高低电平,这样多简单啊

网友D:
属实只能翻转一次,因为你没重复调用这个IO翻转函数吧

网友E:
是不是你的操作问题呢?我感觉是逻辑不对导致的

网友F:
直接控制输出IO吧,别弄翻转了,还多操作一次库函数

网友G:
除了程序写错了,我想不到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H:
把你程序工程贴出来看看,这么说谁也不知道你那里有错误

网友I:
建议楼主用cubemx创建个工程,直接用IO输出高低电平的形式就好了

网友J(2023-07-13):
看看你的程序呗,看你咋操作的

网友K:
是不是你的操作问题呢?

网友L:
我感觉是逻辑不对导致的

网友M(2023-10-27):
可能是程序逻辑写错了,没走进循环

网友N:
发布您的程序项目并查看一下,这样就没有人知道您在那里是否有任何错误

网友O:
是你的手术有问题吗?

网友P(2023-12-01):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Q: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R: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S: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T: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U: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V: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W: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V: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W: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