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风扇驱动电路

楼主(2023-03-02):
风扇驱动电路
1.为什么这个兄弟不能使用“驱动电路6?这是最简单的PWM调速电路。来解答一下
2.这五个驱动电路,哪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为什么第一种会使首选?电路6是很常见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22741-1.html

网友A:
看40楼的回复就行了。
这种无刷风扇内有电路,电路中有电容和芯片,想象成单片机也行,你试一下用电路6去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B:
有点内味,调控房价的方法。

网友C:
无刷电机的风扇,只能调电压才能调速,里面有驱动电路、霍尔零件的。

@王栋春 :电压高,转速高。至于转矩,这种小功率的风扇电机,没研究过。
调压后,风机的转速和转矩会如何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40楼的回复就行了。
这种无刷风扇内有电路,电路中有电容和芯片,想象成单片机也行,你试一下用电路6去给 ...

哪里有40楼

网友A:
楼主给的链接

楼主:
那两线的风扇要调速  怎么做啊?没有PWM调速线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两线的风扇要调速  怎么做啊?没有PWM调速线的话

你不都说了第一种,就像BUCK电路,相当于做了一个可调压的电源,调节风扇供电电压就能调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两线的风扇要调速  怎么做啊?没有PWM调速线的话

2个方案:
1、用PWM驱动MOSFET,用电感+电容+二极管,输出不同的电压来调速。
2、用一个简单便宜的BUCK DC-DC IC来实现,PWM调整输出电压。
这两种方法我都用过很多。

@QWE4562009 :行啊
第一个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