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大佬们,keil5循环命令语法怎么写

楼主(2023-03-02):
请问大佬们,keil5循环命令语法怎么写。。新手刚接触单片机编程。

网友A:
For就行,这跟keil没啥关系,是C语言

网友B:
你还是学学C语言吧,这种太基础了

网友C:
如果你要是不会写的话,建议找个工程去学学,直接问不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D:
For循环呗,while也行

网友E:
你看你需要什么逻辑,会用到不一样的循环函数的

网友F:
建议楼主多看看视频或者书籍教程吧,这样能好些

网友G:
for(i = 0;i < 8;i++) { a[3+i] = b;}类似这种就可以

网友H:
你这不仅仅是刚接触编程啊,基础也没打就直接来学啊

网友I:
可以看看C语言的编程书籍,一般入门都是靠这个的

网友J:
楼主可以通过买一块开发板,然后学其教程就好,跟着学

网友K(2023-05-06):
可以先找个工程去学学

网友L:
就是c语言的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