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7745采集电容,上电之后电容值一直无法稳定

楼主(2023-03-02):
1.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都试过,每次上电之后,电容测量值不断增大或不断减小,等较长时间后趋于稳定,但再放置一段时间,又会偏移。

2.内部温度传感器也读取过,有时候温度变化和电容变化呈正相关,有时候负相关。

想请教一下,有什么方法能让电容测量值稳定下来。

网友A:
等一段时间再测电容呗

网友B:
你用AD7745测电容啊?咋测啊

网友C:
这怎么测电容啊?

网友D:
感觉应该先稳定一段时间再测量比较合理

网友E:
可以用专用的电容测量方案测量吧,用ADC测量是不是不会太准确

网友F:
偏移的话有规律吗?

网友G:
感觉这种采集方式应该有个所谓的“预热”,也就是等待稳定了才能检测

你这使用环境是不是总在变化啊?

网友H:
这个好像跟温度传感器没啥太大的关系

网友I:
建议楼主还是找个专业电容采集芯片吧,能好些

网友J:
你这让电容测量值稳定下来好像不太行吧,让电容快速充电?

网友K:
测量电容的时候是不是给电容充电了?

网友L(2023-05-05):
可以先稳定一段时间再测量

网友M:
感觉这种采集方式应该有个所谓的“预热”,也就是等待稳定了才能检测

网友N:
你这使用环境是不是总在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