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I2C的传输速率由什么决定?

楼主(2023-03-02):
它跟SCL总线的时钟频率是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A:
时钟频率

网友B:
跟 时钟线上 (SCL)的时钟频率 有关

网友C:
总线最大电容

网友D:
时钟同步通过线与连接I2C 接口到SCL 线来执行

网友E:
由外设决定的吧,外设支持最大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F:
一般32位单片机都能支持到400KB,外设也基本能支持到400KB。

网友G:
总线SCL速度越快,传输速率自然越高了。

网友H(2023-04-04):
根据主控的管脚驱动能力、负载数量、走线长度、传输速率等因素共同决定。

网友I:
单片机模拟I2C的最大速率是多少

网友J:
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ps。

网友K:
双向数据传输位速率在标准模式下可达100kbit/s,快速模式下可达400kbit/s,高速模式下可达3.4Mbit/s

网友L:
模拟IIc总线如何设置总线传输速率

网友M:
连接到相同总线上的IC数量只受总线最大电容的限制

网友N:
2C协议v2.1规定了100K,400K和3.4M三种速率(bps)。

网友O:
I2C总线的快速模式

网友P:
高速模式器件对I2C 总线的传输速度有巨大的突破。

网友I:
传输的速率由时钟信号SCK决定

网友Q:
怎么修改i2c的通信速率为400KHz

网友R:
I2C总线的主频越高,传输速率就越快。

网友S:
I2C设备的电容和电阻等参数会影响总线的传输速率。

网友T:
I2C传输速率由主机的I2C总线速率,以及从机的I2C速率决定。

网友U:
2C总线的传输速率取决于多个因素,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来选择合适的传输速率。

网友V:
I2C总线速率一般为100Kbit/s或者400Kbit/s,但是也可以达到1Mbit/s。

网友W:
I2C总线使用时钟线SCL进行同步

网友X:
I2C设备数量越多,总线上的负载就越大,传输速率就越慢。

网友Y:
I2C设备的工作频率越低,总线上的负载就越小,传输速率就越快。

网友Z:
跟时钟频率  外接通讯环境 通讯介质都有关系

网友AA:
传输速度是不是受到总线最大电容的限制啊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传输速度是不是受到总线最大电容的限制啊

连接到相同总线上的IC数量只受总线最大电容的限制,而不是传输速度

网友AC:
最大的决定因素应该是时钟线上的时钟频率

网友AD:
手册上面会有标明最高速率,只要不超过最好速率都可以

网友AE(2023-06-08):
要看外设支持多快速率吧

网友F:
时钟频率,间接等于传输速率。

网友E:
时钟频率越快,传输速率就越快。

网友AF:
传输速率看模块支持多少,一般单片机都能达到很快!

网友AG:
就是这个时钟总线决定了I2C的速率吧

网友AH:
估计是由主机和从机的响应速度来决定的

网友AI:
不好说啊,不过一般也是跟I2C的时钟线有关系吧

网友AJ: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I2C的目标响应能力,决定了传输速度

网友AK:
好像与SCL没啥关系呢

网友AL:
决定I2C的速度不都是主机的配置么

网友AM:
跟主机和从机相关,没有跟时钟相关吧

网友AN:
最好还是研究一下I2C的原理,说实话现在都是应用,谁大概也不知道

网友AO:
一般不都是配置一下就好了么,还考虑这么多干啥,哈哈

网友AP:
跟通讯距离肯定有点关系,距离远,传输速率要慢点,不然容易丢数据

网友AQ(2023-07-10):
I2C最大速率1Mhz

网友AR:
连接到相同总线上的IC数量只受总线最大电容的限制,而不是传输速度

网友AS(2023-09-11):
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ps。

网友E:
I2c总线使用时钟线SCL进行同步

网友AT:
iic装备的工作频率越低,总线上的负载就越小,传输速率就越快。

网友AU:
iic总线的快速模式

网友AV:
总线SCL速度越快,传输速率自然越高。

网友AW:
2c协定v2,1划定了100k,400k以及3,4m三种速度(bps)。

网友AX:
这取决于外设,支持的外设的最大数量是最大的。

网友AF:
它是由引脚驱动能力、负载数量、电缆长度、主控传输速率等因素决定的。

网友F(2023-11-03):
微控制器可以模拟i2c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网友AY:
The higher the main frequency of the i2c bus, the faster the transmission rate。

网友AZ(2023-12-10):
iic装备数目越多,总线上的负载就越年夜,传输速率就越慢。

网友BA:
通信距离,信号质量。

网友G(2024-02-06):
高速模式器件在i2C和总线传输速度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